单片机可控硅调光电路图求解释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2019-03-22):
这是一款带人体检测,光照度检测和过零触发的可调光电灯或台灯,是根据人体检测 ,光照度检测来唤醒或触发并控制台灯亮度的

P1  接口及 U1,U3 电路 负责给整个电路提供 电源和给单片机提供过零触发信号

P2 接口负责给 U 2 单片机的串口烧录程序

P3 接口接灯泡

U5 接口接热释模块给单片机提供检测探头面前是否有活动物体

光照度检测给单片机提供环境光线变化,并通过单片机 P3.3 端口向 U4 光耦输出信号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来实现台灯亮变化

电路留有能人工干预的三个按键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款带人体检测,光照度检测和过零触发的可调光电灯或台灯,是根据人体检测 ,光照度检测来唤醒或触发 ...

可以详细讲解一下过零触发可控硅调节的原理吗

网友A:
220V 50Hz 市电经 R1,R6 降压与 U3 连接,市电 50Hz  频率的正负半周在双向发光二极管上产生 100 次亮灭,相应的在光电三极管上产生 100Hz 的微弱信号,经 Q1 放大送入单片机相应的 I/O 口。U3 和相关电路就完成了对市电频率的正负半周的过零检测

由单片机送来处理后的控制信号(光照度检测,人体检测,过零检测……)通过 R9  ,经 U4 光耦的输入 隔离输出信号去控制双向可控硅的的导通角来实现灯泡亮度变化目的。单片机,U4 和双向可控硅等相关电路构成可控硅驱动电路

只能大致分析,详细的得楼主去找器件手册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V 50Hz 市电经 R1,R6 降压与 U3 连接,市电 50Hz  频率的正负半周在双向发光二极管上产生 100 次亮灭, ...

在可控硅调节电路中,R7和R10电阻是怎么起作用

网友A:
R7和R10电阻的在这个模块的作用是限流分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7和R10电阻的在这个模块的作用是限流分压

在RC滤波电路中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电阻电容搭配

网友A:
R8,C4 作用是吸收 SCR1 在开关瞬间产生的浪涌电压

网友C(2024-04-15):
引用 网友B:
在可控硅调节电路中,R7和R10电阻是怎么起作用

R7、R10的作用要看MOC3023的datasheet,如何选用阻值能够可靠触发又不会损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