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的红外控三路制继电器程序

楼主(2019-03-2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R.H"
#include "uar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void Timer0Init(void);

//自己加的延时
//#define delay1ms;  //误差 -0.018084490741us

uint sec,ms1;
uint Time[3]={99,99,99};
//1.LED1~LED3依次接P1.0~P1.2;
//2.红外接P3.2
sbit LED0=P1^0;        //灯1
sbit LED1=P1^1;        //灯2
sbit LED2=P1^2;         //喇叭
sbit KEY0=P2^7;         //光感应
sbit KEY1=P2^6;  //人体红外
sbit KEY2=P2^5;  //雷达
bit KEY2_temp;
void main()
{
//        P1M0=0X07;                                    //LED推挽输出
//        P1M1=0X00;
        LED0=LED1=LED2=0;              //开机全灭
        IR_init();                                  //红外初始化
        UartInit();
        Timer0Init();
        KEY0=KEY1=KEY2=0;
        KEY2_temp=KEY2;
        while(1)
        {
                 if(IR_Flag)
                 {
                  IR_Flag=0;
                  SendData(IRCOM[2]);
                        switch(IRCOM[2])
                        {
                          case 0x05:LED0=~LED0;break;                //收到键值是05,LED0取反
                          case 0x09:LED1=~LED1;break;                //收到键值是09,LED1取反
                          case 0x0D:LED2=~LED2;break;                // 收到键值是0D,LED2取反
                          case 0x11:LED0=LED1=LED2=0;break;         //        收到键值是11,LED0=LED1=LED2=0为低电平
                        }
                  }
                else if(KEY0==1&&KEY1==1)                 //如果光感应KEY0与感应器1KEY1都为高电平,灯1开关打开
                {
                  LED0=1;
                  delay_ms(5000);        //延时时间=5ms*t
                  LED0=0;
        //          delay_ms(3000);        //延时时间=5ms*t
        //          LED0=1;
                }
                else if(KEY0==1&&KEY1==1&&KEY2==1)                 //如果KEY0、KEY1和KEY2都为高电平,灯1和喇叭打开2分钟
                {
                  LED0=LED2=1;
                  delay_ms(5000);        //延时时间=5ms*t
                  LED0=LED2=0;
                }
                if(KEY2!=KEY2_temp)                          // 如果KEY2有高电平 ,往下判断
                {
                  delay_ms(10);
                  if(KEY2!=KEY2_temp)                   // 再次判断KEY2是否有高电平 ,如有,往下运行
                  {
                            KEY2_temp=KEY2;
                          if(KEY2==1)                        // 如果KEY2有高电平
                          {
                                  Time[2]=sec;
                                sec=0;
                                if((Time[0]+Time[1]+Time[2])<60)  // 如果KEY2有高电平,60秒内超过3次,所有开关都打开
                                {
                                  LED0=LED1=LED2=1;
                                  delay_ms(5000);        //延时时间=5ms*t
                                  LED0=LED1=LED2=0;
                                }
                                Time[0]=Time[1];
                                Time[1]=Time[2];
                          }
                  }
                }
}
}  /*
//自己加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   //误差 -0.018084490741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8;b>0;b--)
        for(a=152;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延时时间=5ms*t
{
        ms1=0;
        while(ms1<t);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int ms;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L0=(65536-1000)%256;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H0=(65536-1000)/256;
        ms++;
        ms1++;
        if(ms>=1000)
        {
                ms=0;
                sec++;
        }
}

void Timer0Init(void)
{
        TMOD |=0x01;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L0=(65536-1000)%256;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H0=(65536-1000)/256;
        TR0 =1;
        ET0 =1;
        EA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