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与单片机的通信协议是什么?

楼主(2019-03-22):
求助,ESP8266在与单片机通信是,所遵循的通信协议是什么?

网友A:
难道不是串口通讯tTTL直接连接吗······ 或者你说利用ESP8266在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通信?那是TCP/IP吧

网友B:
一般是直接是串口通讯,ESP8266有AT指令集,依据指令串口通讯就行了

网友C:
一般是串口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串口通讯tTTL直接连接吗······ 或者你说利用ESP8266在单片机与单片机之间通信?那是TCP/IP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直接是串口通讯,ESP8266有AT指令集,依据指令串口通讯就行了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