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F10120激光测距STM32串口驱动源程序与pdf资料下载

楼主(2019-03-22):
部分程序源码
i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cd.h"
#include "math.h"

u16 distance=0;

u8        calculate_distance(void)
{
        int i=1000;
        u8 len;
        u8 t;
        printf("r6#");
        while(((USART_RX_STA&0x8000)==0)&& i>0)
        {
                i--;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for(t=2;t<len-2;t++)
                        {
                                distance+=(USART_RX_BUF[t]-'0')*((u16)pow(10,len-3-t));
                        }
                        USART_RX_STA=0;
                        u2_printf("%d\r\n",distance);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u8 time=1;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USART2_Init(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POINT_COLOR=RED;
        while(1)
        {
                if(calculate_distance()==1)
                {
                        time++;
                        delay_ms(100);
                }
                distance=0;
                if(time%10==0)
                {
                        LED1=!LED1;
                }
        }
}

代码与pdf 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19-07-22):
输出r6#是怎么回事
如何让它输出距离

网友A:
串口如何显示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