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怎么显示单片机串口接收的数据

楼主(2019-03-22):
请问数码管怎么显示串口收到的数据,目前就只能显示一位,假如发34,只能显示3,568只显示5,请问有没有哪位做过,或者历程

网友A:
串口每次收到的是1个字节数据,需要按10进制分解成个位、十位、百位以后才能在数码管上显示。例如:
        ch=SBUF;
        bai = ch/100%10;
        shi = ch/10%10;
        ge = ch%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每次收到的是1个字节数据,需要按10进制分解成个位、十位、百位以后才能在数码管上显示。例如:
        ch=S ...

能显示,关键是现在只显示了第一位

网友B:
串口通讯是按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传输的,一个字节是8位用十进数最大为255,你传34,实际上通讯是按0x33,0x34,而根据你的程序只能接收到0x33,若你用16进制的0x22(相当于10进制34)发送试试。

网友C:
串口收到的是1个字节数据,将接受到的数据拆分成百位 十位 各位 再显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