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WM调制实现模拟呼吸灯(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03-22):
利用PWM调制实现呼吸灯效果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链接

//功能:通过PWM调制模拟呼吸灯
//名称:呼吸灯
#include<reg52.h>                        //调用含有51专用寄存器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用uchar代替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用uint代替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int xms)                     //脉宽调制函数
{
while(xms--);
}

void main()                                            //主函数
{
           uint T=400,N=0;                   //定义周期
   while(1)
  {

           for(N=1;N<T;N++)                    //从暗逐渐变亮
        {
          P1=0x00;
          delayms(N);
          P1=0xff;
          delayms(T-N);
        }
        P1=0xff;

  for(N=T-1;N>0;N--)                     //从亮逐渐变暗
        {
          P1=0x00;
          delayms(N);
          P1=0xff;
          delayms(T-N);
        }
        delayms(N+10);                         //增加看到的熄灭效果
   }
  }

网友A:
代码简单易懂

网友B:
这个我也作过,我作的是七彩呼吸灯,效果还是不错的,计划改作灯带呼吸灯试试呢,不过方法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C:
这方法学习了,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D:
实现呼吸灯效果,不错的实例。

网友E:
嗯,可以试试做一下

网友F:
看不懂 我是伸手党。 但我想问一下,怎么把这些代码改成P0-P1-P2-P3端口的32只LED全部亮起(呼吸)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懂 我是伸手党。 但我想问一下,怎么把这些代码改成P0-P1-P2-P3端口的32只LED全部亮起(呼吸)

给P0、P1、P2、P3同时赋值(直接在P0=0x00后面直接给其他端口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懂 我是伸手党。 但我想问一下,怎么把这些代码改成P0-P1-P2-P3端口的32只LED全部亮起(呼吸)

for(N=1;N<T;N++)                    //从暗逐渐变亮
        {
          P1=0x00;
          P2=0x00;
          P3=0x00;
          P0=0x00;
          delayms(N);
          P1=0xff;
          P2=0xff;
          P3=0xff;
          P0=0xff;
          delayms(T-N);
        }
        P1=0xff;

  for(N=T-1;N>0;N--)                     //从亮逐渐变暗
        {
          P1=0x00;
          P2=0x00;
          P3=0x00;
          P0=0x00;
          delayms(N);
          P1=0xff;
          P2=0xff;
          P3=0xff;
          P0=0xff;
          delayms(T-N);
        }
        delayms(N+10);                         //增加看到的熄灭效果
   }

网友G:
代码简单 特别容易理解

网友H(2019-05-15):
资料不准确 误报 在PROTEUS中会闪烁

网友I:
牛逼了,自己试试

网友J:
很棒的效果

网友K:
学习很棒的效果

网友L:
简单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资料不准确 误报 在PROTEUS中会闪烁

我的错淡定

网友M:
这个可以好好看看,,谢楼主

网友N(2019-07-07):
试做了一下,受益颇多

网友O:
非常棒,好厉害,棒棒的

网友P:
注释太详细了,代码也开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Q(2019-10-04):
萌新来学习了,最近准备给高达模型加灯,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R:
恩,可以试试

网友S(2019-11-06):
代码简单,回去试试看,谢谢楼主

网友T:
看懂了呀,谢谢

网友U:
十分有用,让我们这种小白收益颇多,谢谢分享

网友A:
这个确实简单易懂,但做项目一个单片机只能控制呼吸灯,别的事情就做不了了

网友V:
代码简单易懂,刚学不久表示很好

网友W:
代码简单,通俗易懂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X(2019-12-29):
打算32做个七彩呼吸灯 这个存着借鉴一下

网友Y:
效果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Z(2020-02-08):
这代码写得很好让人看懂

网友AA:
这个我也作过,我作的是七彩呼吸灯,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AB:
简单粗暴,小创意不错

网友AC:
如何调整呼吸灯的频率呢

网友AD:
新手入门学习中,感谢楼主

网友AE:
近期正准备做这个

网友AF(2020-03-11):
拿走了,谢谢啦

网友AG:
新手来学习学习,感谢楼主提供!

网友AH(2020-06-03):
为什么我的有警告,一样的程序

网友AI:
试一试 谢谢啦

网友AJ:
挺好的,下载学习下。

网友AK:
引用 网友H:
资料不准确 误报 在PROTEUS中会闪烁

模拟不行的,要用开发板

网友AL(2020-07-04):
刚好在做呼吸灯,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新手或是只控制灯的一个程序就可以这样写着玩玩,如果是真要做产品,程序就在处理灯的地方一直延时,没效律,程序卡

网友AM: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AN(2020-08-07):
void delayms(int xms)                     //脉宽调制函数
{
while(xms--);
}
这一个不太明白,哪位师傅给讲一下?

楼主(2020-09-13):
引用 网友AC:
如何调整呼吸灯的频率呢

改变T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N:
void delayms(int xms)                     //脉宽调制函数
{
while(xms--);

普通延时函数,初学者可以用,后期建议使用定时器

网友AO:
可以呀 让人可以思考

网友AP:
这个只能做实验了,实际中不能只做这个功能,可以用中断方式来实现呼吸灯,62.5uS一次中断,呼吸效果就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P:
这个只能做实验了,实际中不能只做这个功能,可以用中断方式来实现呼吸灯,62.5uS一次中断,呼吸效果就很不 ...

是的,当初发帖的初衷就是想让刚入门的朋友们理解呼吸灯的工作原理,后期项目中都必须采用定时器,而不是傻傻等待

网友AQ:
谢谢楼主,刚刚好想做一个呼吸灯的实验。

网友AR(2021-12-06):
这方法学习了,有用谢谢分享,,感谢感谢!

网友AS(2022-06-11):
很多呼吸灯使用定时器,这个不用定时器,对初学者有益,理解起来容易

网友AT:
用定时器一样的。

网友AU:
我之前做pwm还是电机的时候

网友AV:
虽然是初级的IO口控制程序,但能够解释更高级方法来实现的实际的底层逻辑

网友AW:
引用 楼主:
普通延时函数,初学者可以用,后期建议使用定时器

普通延时函数,时间单位是多少.

楼主(2023-02-24):
引用 网友AW:
普通延时函数,时间单位是多少.

根据你的板子晶振来决定哦  一般一条指令是一个机器周期时间  这个大概在1us左右

网友AX:
你这写法,很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