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3 出现fatal error l250怎么解决

楼主(2019-03-22):
内容同标题

网友A:
如果使用的keil是未授权(或破解)的,会有代码长度限制,错误提示就是“fatal error l250”;
keil破解前建立的工程project,在破解后仍出现这个错误提示,则需要把工程重建一次(Rebuild all target files)就OK了;
这样的问题百度一下很简单啊?算是送分题吗?
详细说明如下: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0aa223757f73f288cc0d6495.html

网友A:
不过回答你的同时我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