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一带多通信问题,哪位大神给指导指导

楼主(2019-03-22):
51单片机多机通信程序中,主机一次发2个字节,一个地址,一个数据,从机回复也是2个字节,一个地址,一个数据,不校验,没有功能码。可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能满足你的要求就行了。

网友B:
可以使用串行口通信协议,工作方式0(8位同步)。
至于你说的每次发2个标准字节,1地址1数据,同时返回1地址1数据(应该是对应地址位的从机应答),可以在程序中自己设定,而不是通信协议所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能满足你的要求就行了。

再问一下,如果这样的话,不再进行总线空闲监,帧接收完成监控了,直接计数,当收到2个字节后,即认为一帧接收完成,这样做,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