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程序设计 可测量0~5V电压

楼主(2019-03-22):
数字电压表可以测量0~5V电压,并在四位LED数码管上显示出来。测量最小分辨率为0.019V,测量误差约为±0.02V。
注:附件包含仿真电路图、程序源码和.hex文件。

proteus仿真电路图:

proteus仿真图:

程序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sbit OE=P3^0;
sbit EOC=P3^1;
sbit ST=P3^2;
sbit P3_4=P3^4;
sbit P3_5=P3^5;
sbit P3_6=P3^6;
uchar code leddata_dot[]={0x40,0x79,0x24,0x30,0x19,0x12};//带小数点的0~5六个段码
uchar code led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极0~9十个段码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i,j;
  for(i=0;i<n;i++)
   for(j=0;j<125;j++);
}
//**************************************************************
//将A/D转换输出的数据转换成相应的电压值并显示出来
//**************************************************************
void convert(uchar volt_data)
{
uchar temp;
P0=leddata_dot[volt_data/51];//A/D转换的值/51即为个位的电压值
P2_1=1;                      //显示个位的值
delay(3);
P2_1=0;
if((volt_data%51)<0x19)      //余数小于19H,显示小数点后的第一位
{
  P0=leddata[(volt_data%51)*10/51];
  P2_2=1;
  delay(3);
  P2_2=0;
}
else
{
  P0=leddata[(volt_data%51)*10/51+5];//余数大于19H,结果再加上5
  P2_2=1;        //显示小数点后的第一位
  delay(3);
  P2_2=0;
}
temp=(((volt_data%51)*10)/51)*10%51;
if(temp<0x19)       //余数小于19H,显示小数点后的第二位
{
  P0=leddata[temp*10/51];
  P2_3=1;
  delay(3);
  P2_3=0;

}
else
{
  P0=leddata[temp*10/51+5];   //余数大于19H,结果再加上5
  P2_3=1;        //显示小数点后的第二位
  delay(3);
  P2_3=0;
}
}
void main()
{
uchar volt_data;
P3_4=1;         //选择通道3
P3_5=1;
P3_6=0;
while(1)
{
  ST=0;
  _nop_();
  ST=1;
  _nop_();
  ST=0;        //启动A/D转换
  if(EOC==0)       //等待转换结束
  delay(100);
  while(EOC==0);
  OE=1;        //允许输出
  volt_data=P1;      //暂存转换结果
  OE=0;        //关闭输出
  convert(volt_data);     //调用数据处理子程序
}
}

网友A:
好东东 楼主能分享下仿真工程吗

网友B(2020-05-27):
你好  楼主  如果要求是能够测量0-5v 的8路输入电压  应该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