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程序中头文件和c文件都添加了,为什么还提醒我没有声明?

楼主:
这不是声明了吗

网友A(2019-03-22):
头文件的路径添加了吗?

网友B:
有将.h库文件添加到你的程序里了吗  #include"XXXX.h"

网友C:
“_INTRINS_H_”???你确认你的头文件名称是这个吗?这个是C51自带的一个头文件名称,还是你用这个修改为自己的头文件,头文件名称也是"intrins.h"吗?这是个明显的错误

网友D:
要叫一个#include"reg52.h"

网友A:
引用 网友C:
“_INTRINS_H_”???你确认你的头文件名称是这个吗?这个是C51自带的一个头文件名称,还是你用这个修改为 ...

....那是条件编译时用的头文件标识,防止重定义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的路径添加了吗?

加了的,main.c里面加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是条件编译时用的头文件标识,防止重定义用的,,

对对对,谢谢哥,我自己写的头文件,这个是从intrins.h里面复制的,要改成自己的deputy.h没错吧,我说怎么在main.c文件里添加了路径,函数还是显示没有声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将.h库文件添加到你的程序里了吗  #include"XXXX.h"

加了的,我找到原因了,我的头文件的宏定义有问题,没有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叫一个#include"reg52.h"

好的好的,这个可以自己根据芯片手册自己写吗,如果稍微改动某些地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