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智能小车程序里这一大串_nop_();什么意思?

楼主(2019-03-22):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测距信号
   {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这个nop_是什么意思??

51单片机超声波智能小车程序:
        #include<AT89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evro_moto_pwm     P2_0  //接舵机信号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sbit led1    =P2^4;
    sbit led2    =P2^5;
    sbit led3    =P2^6;
    sbit led4    =P2^7;
        #define  ECHO  P1_1                                   //超声波接口定义
        #define  TRIG  P1_2                           //超声波接口定义
          bit      flag =0;
        #define moto_go      {P3_0=1,P3_1=0,P3_2=1,P3_3=0;}    //左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moto_back    {P3_0=0,P3_1=1,P3_2=0,P3_3=1;}         //左边两个电机向后转
        #define moto_Stop    {P3_0=0,P3_1=0,P3_2=0,P3_3=0;}    //左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moto_R       {P3_0=1,P3_1=0,P3_2=0,P3_3=1;}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moto_L       {P3_0=0,P3_1=1,P3_2=1,P3_3=0;}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unsigned char const discode[] ={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0x11,0xC1,0x63,0x85,0x61,0x71,0x03,0x9F,0x25,0x0D

                                    }; //0,1,2,3,4....F,0,1,2,3的段码

    unsigned char LedBuff[4]={        0xFF, 0xFF, 0x03, 0x03        };

    unsigned char posit=0;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14;//舵机归中,产生约,1.5MS 信号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long S1=0;
        unsigned long S2=0;
        unsigned long S3=0;
        unsigned long S4=0;
        unsigned int  time=0;                    //时间变量
        unsigned int  timer=0;                        //延时基准变量
        unsigned char timer1=0;                        //扫描时间变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void Display(void)                                  //扫描数码管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P0 = 0xFF;
        switch(i)
        {
                case 0: led1 = 0; led4 = 1; i++; P0=LedBuff[0];break;
                case 1: led2 = 0; led1 = 1; i++; P0=LedBuff[1];break;
                case 2: led3 = 0; led2 = 1; i++; P0=LedBuff[2];break;
                case 3: led4 = 0; led3 = 1; i = 0; P0=LedBuff[3];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测距信号
   {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
          void Conut(void)                   //计算距离
        {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读取脉宽长度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F”
         {
           flag=0;
           S=0;
           LedBuff[3] = discode[15];
           LedBuff[2] = discode[15];
           LedBuff[1] = discode[15];

         }
         else
         {
           LedBuff[3] = discode[S%10];
           LedBuff[2] = discode[S/10%10];
           LedBuff[1] = discode[S/100%10];

         }
        }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
/************************************************************************/
//前速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moto_back ;

}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moto_L ;

}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moto_R ;

}
/************************************************************************/
//STOP
     void  stoprun(void)
{
         moto_Stop ;

}
/************************************************************************/
void  COMM( void )
  {

                  push_val_left=7;          //舵机向左转90度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2=S;

                  push_val_left=17;          //舵机向右转90度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4=S;

                  push_val_left=12;          //舵机归中
                  timer=0;
                  while(timer<=4000); //延时400MS让舵机转到其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Conut();                          //计算距离
                  S1=S;

           if((S2>25)&&(S4>25)&&(S1>60)) //只要左右各有距离小于,20CM小车后退
                  {
                goto  AA;
                            }

                  if((S2<20)||(S4<20)) //只要左右各有距离小于,20CM小车后退
                  {
                  backrun();                   //后退
                  timer=0;
                  while(timer<=2000);
                    stoprun();
                        timer=0;
                  while(timer<=1000);

                          if(S2>S4)
                     {
                                rightrun();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        右转
                        timer=0;
                        while(timer<=1000);
                     }
                       else
                     {
                       leftrun();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大        左转
                       timer=0;
                       while(timer<=1000);
                     }
                  }
                    else
                        {
                  if(S2>S4)
                     {
                                rightrun();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        右转
                        timer=0;
                        while(timer<=1600);
                     }
                       else
                     {
                       leftrun();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大        左转
                       timer=0;
                       while(timer<=1600);
                     }

}

   AA:  run();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Servomoto(void)
{
    pwm_val_left++;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Sevro_moto_pwm=1;
        else
               Sevro_moto_pwm=0;
        if(pwm_val_left>=200)
        pwm_val_left=0;

}
/***************************************************/
///*TIMER1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1()interrupt 3            using 2
{
     TH1=(65536-100)/256;          //0.1MS定时
         TL1=(65536-100)%256;
         timer++;                                  //定时器0.1MS为准。在这个基础上延时
         pwm_Servomoto();
         timer1++;                                 //2MS扫一次数码管
         if(timer1>=20)
         {
         timer1=0;
         Display();
         }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0
{
   flag=1;
   StartModule();
}

/***************************************************/

        void main(void)
{

        TMOD=0X11;
        TH1=(65536-100)/256;          //100US定时
        TL1=(65536-100)%256;
        TH0=0;
        TL0=0;
        TR1= 1;
        ET1= 1;
        ET0= 1;
        EA = 1;

        delay(100);
    push_val_left=14;          //舵机归中

        while(1)                       /*无限循环*/
        {

         if(timer>=1000)          //100MS检测启动检测一次
           {
               timer=0;
                   StartModule(); //启动检测
           Conut();                  //计算距离
           if(S<30)                  //距离小于20CM
                   {
                   StartModule(); //启动检测
           Conut();                  //计算距离
           if(S<30)                  //距离小于20CM
                        {
                   stoprun();          //小车停止
                   COMM();                   //方向函数
                   }
                   }
                   else
                   if(S>40)                  //距离大于,30CM往前走
                   run();
           }

        }
}

网友A:
_nop_();是一个空语句子函数,包含在"intrins.h"头文件中(如果使用这个子函数,则必须在前面使用“#include"intrins.h"对头文件进行声明”);
常用于延时,在C51中,如果晶振主频=12MHZ,运行一次_nop_();相当于1us的延时;

网友B:
HC-HR04超声波测距模块的使用手册上说:

所以,发波时就要让控制口保持10us以上的高电平,你的程序多了几个us,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_nop_()函数,就叫空指令,即什么事儿都不干,相当于延时了。
它延时的时间,就是一个同期,对51单片机、12M晶振而,一个_nop_()函数,正好一个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