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工程为什么添加不了别的文件?

楼主(2019-03-22):
下面这个Keil的工程文件,是不是因为添加不进去文件,才一直报错我的头文件里变量没有声明,可是变量我已经声明了,相应头文件也include了

网友A:
错误提示呢?不发出来谁知道?如果是deputy.c中的变量需要在主函数中调用,需要在deputy.h中进行声明,
就是你那句“extern unsigned char shijian[?]”,其中“?”表示数组的数量也是必须标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提示呢?不发出来谁知道?如果是deputy.c中的变量需要在主函数中调用,需要在deputy.h中进行声明,
就 ...

extern 调用数组可以不用表明数组里面的数的个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