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中关于递归函数的理解问题

楼主(2019-03-22):
怎么理解这个C语言递归函数呢?为什么它的功能是逆序输出P指向的字符串呢?还有putchar()函数在递调用自身语句之前或者之后,这有什么区别吗?

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t fun (char*p)
{
if(*p==0)
return 0;
fun(p+1);
putchar(*p);
return 0;

}
main()
{
char ch[]="ABCD";
fun(ch);

}

网友A:
因为它所指向的地址+1,先输出的A往后面排,然后B排前面

网友B:
如果putchar()函数在递归调用自身语句之前执行,那会输出ABCD
如果putchar()函数在递归调用自身语句之后执行,那会输出DCBA

网友C:
同意板凳,输出在递归调用之前是顺序打印,,输出在递归调用之后就是逆序打印,返回的时候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