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装电脑

楼主:
本人是一名电脑爱好者,奈何没有太多钱,只能组台5000左右的,如有爱好者可以一起交流。

背部走线,不是很整齐哈

背部走线,不是很整齐哈

机箱内部

机箱内部

主板走线

主板走线

超频三下压式散热器119块

超频三下压式散热器119块

塞恩3机箱外观

塞恩3机箱外观

塞恩3机箱外观

塞恩3机箱外观

2000块的显示器

2000块的显示器

5000主机的配置

5000主机的配置

鲁大师跑分

鲁大师跑分

网友A(2019-03-23):
电脑综合性能得分就是个笑话,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对于游戏玩家来说电脑装备很重要,不过对普通大众来说已够用

网友B:
5000组装不错的电脑了,家用足够。就是你这内存不怎么好,应该买个大牌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00组装不错的电脑了,家用足够。就是你这内存不怎么好,应该买个大牌子的。

18年5月份的时候内存价格是500多8G 2400的,两根就1000多了,芝奇也算高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脑综合性能得分就是个笑话,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对于游戏玩家来说电脑装备很重要,不过对普通大众来说已 ...

分数就看看,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电脑性能

网友D:
我也自己组装了一台台式电脑  差不多花了3000多  关键是不玩游戏  只是编程和cad的绘图这些

网友E:
能组台5000左右的电脑用用很不错了。。。

网友C:
可以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自己组装了一台台式电脑  差不多花了3000多  关键是不玩游戏  只是编程和cad的绘图这些

嗯嗯,3000性能也是比较好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能组台5000左右的电脑用用很不错了。。。

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比较高端的。。

网友F(2019-05-08):
装电脑,关键看你干什么,在根据需要选配置,否者高配浪费,低配不够用

网友G(2020-04-16):
推荐加一个1tb的硬盘,这种200g的容量对电子爱好者远远不够!

网友H:
楼主5000的电脑不错了,我都是每隔4-5年花1000多换主板、CPU、内存,现在用的是E1230V2+8G+P8B75-V,够用就行了。

网友I(2020-06-13):
娱乐大师看看就好,使用体验还是要看自己。

网友J:
预算5K的选择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K(2020-07-23):
你这高卡低u啊,何况r5 3600+rx580 4000都能配下来

网友L:
风扇我觉得弱了点

网友M:
用个本本够了😂

网友C(2020-08-27):
引用 网友G:
推荐加一个1tb的硬盘,这种200g的容量对电子爱好者远远不够!

为了省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你这高卡低u啊,何况r5 3600+rx580 4000都能配下来

18年的电脑,和现在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M:
用个本本够了😂

好节省,常用电脑买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