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照强度模块BH1750FVI,下载无法使用

楼主(2019-03-22):
一样的单片机,无法实现其功能,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一般无图无真相的帖子我都不下载,告诉你个小窍门,找那种卖模块的时候自带的程序一般都能用,经过别人改过的很可能有问题,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是屏幕没有任何显示,或者是显示一行方块,那肯定是你电路有问题,楼主还是上张实物图吧

网友A:
比如说下面这个就gy30模块的程序,如果你的模块不是这个 只要电路相同也可以用

你按上面的电路连接好以后,先写个1602液晶的驱动,目的是检测液晶和单片机的电路,如果不行那么烧录进gy30的官方程序肯定也是不行的.

根据我的经验,调试这种东东没有人是一次成功的,几乎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关键是要找到问题的所在.逐一排查,运气好一周搞定

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151275-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无图无真相的帖子我都不下载,告诉你个小窍门,找那种卖模块的时候自带的程序一般都能用,经过别人改过的 ...

1602没有问题

楼主:
1602没问题,其他程序1602能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无图无真相的帖子我都不下载,告诉你个小窍门,找那种卖模块的时候自带的程序一般都能用,经过别人改过的 ...

可以了,是我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