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用CPLD配合SRAM 作緩衝數據及碼流控制

楼主(2019-03-22):
請問要如何用 CPLD配合SRAM 作緩衝數據及碼流控制
就是CPLD接收數據 放在 SRAM 中 當緩存
再由 CPLD 送出資料

需要搞一個STM32 有 FSMC 的控制嗎
還是用CPLD 就可以直接控制

另外 CPLD 要怎搞才能像STM32 FSMC 定義變數就可以直接存取SRAM
因為剛學CPLD 之前都是用STM32
對這塊很陌生

希望有高手能解惑

网友A:
先读一下所用的SRAM手册,根据引脚的定义及逻辑关系,编制CPLD逻辑。需一个时钟控制节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读一下所用的SRAM手册,根据引脚的定义及逻辑关系,编制CPLD逻辑。需一个时钟控制节拍!

沒那簡單
不是用單片機的關念去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