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释这个STC8F2K64S2的最小系统电路图右边的电路

楼主(2019-03-23):
求一个STC8F2K64S2的最小系统电路图,最好附上简介谢谢
顺便求大佬帮我解释一下这个最右边的那个电路什么意思。。。

网友A:
最右边?哪个?“CN1”吗?这是一个插接件,4和1脚分别VCC和GND,TXD和RXD是3和2引脚在这个电路图中的网络标识,表示和同一电路图中的同样标识(TXD和RXD)电气上相连的;
其他各块的部件,外部引脚只要有标识的,都表示和同一电路图中的同样标识的引脚电气上是相连的;

网友A:
哦,补充一下。最右边这个“CN1”,根据引脚标识TXD和RXD,可以判断是接外部的串口,一般用于连接STC-ISP用于程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