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单片机,如何编写这个led控制小程序?头好大

楼主(2019-03-23):
现在已经会通过一或两个按键实现点亮关闭LED了,也就是改变端口高低电平状态。
然后现在想实现这么个东西,在程序里加入延时处理,具体内容如下:
按住按钮K(K1=0),3秒后,LED点亮(LED=0)5秒然后灭掉(LED=1)不再亮。任何时候一但松开K(K1=1),LED则一直是灭的(LED=1)
重点就是以上动作只有在K按住时才会执行动作,一但松开则程序复位。而且延时我也不会写。。。

头好大

楼主:
51单片机

楼主:
已经实现了按住开灯,松开灭灯了,只剩下那个万恶的延时程序了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4;
sbit led=P1^5;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pros()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delay(300000);
                        led=0
                }
                while(!k1)
                {
                        led=1;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
}

楼主:
已经实现了,按住三秒后亮五秒后灭,只剩下一下问题了:

不能实现松开按键LED瞬间灭!!
现在是一但点亮必须要等五秒才灭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4;
sbit led=P1^5;
uint i,j;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pros()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for(i=3000;i>0;i--)
                                for(j=110;j>0;j--);
                        led=0;
                        for(i=5000;i>0;i--)
                                for(j=110;j>0;j--);
                        led=1;
                }
                while(!k1);
                {
                        led=1;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
}

楼主:
不对,刚又试了下,现在是只要按一下键,就执行
for(i=3000;i>0;i--)
                                for(j=110;j>0;j--);
                        led=0;
                        for(i=5000;i>0;i--)
                                for(j=110;j>0;j--);
                        led=1;

网友A: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4;
sbit led=P1^5;
uint i,j;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pros()
{
        if(k1==0)
        {
                delay(1000);                  //软延时,消除按键抖动
                if(k1==0)
                {
                        for(i=3000;i>0;i--)
                                for(j=110;j>0;j--);
                        led=0;
                        for(i=5000;i>0;i--)       //这行的执行没有加判断,每次循环都会执行这个5秒延时后,再改变led的状态
                                for(j=110;j>0;j--);
                        led=1;
                }
                while(!k1);
                {
                        led=1;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
}

比较欣赏你的学习态度,敢于实践,从小实验开始,找乐趣,找动力。 你这个办法是可以简单实现你想要的功能,但是问题很多,单片机的功能远不止如此。 延时和程序结构也不是你这样弄的。 试着用定时器去实现主功能延时,慢慢实践,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对,刚又试了下,现在是只要按一下键,就执行
for(i=3000;i>0;i--)
                                for(j=110;j>0;j--);

你用delay延时再怎么折腾都是枉费心机,要用定时器!给你改好了,根据晶振频率选择定时器重载值。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4;
sbit led=P1^5;
u8  count=0;//消抖计数变量
u16 num=0;        //定时计数变量
bit sign=0; //启动标志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void Timer0Init()        //250微秒自动重载
{
        TMOD=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6;                //设置定时初值12.000MHz
        TH0 = 0x06;                //设置定时重载值12.000MHz
//        TL0 = 0x1A;                //设置定时初值11.0592MHz
//        TH0 = 0x1A;                //设置定时重载值11.0592MHz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f(TF0==1)
                {
                        TF0=0;                        //清除TF0标志
                        if(k1==0)      //键按下
                        {
                                if(++count>=50 && sign==0)
                                        sign=1;
                        }
                        else                      //键抬起
                        {
                                count=0;
                                sign=0;
                                num=0;
                                led=1;
                        }
                        if(sign==1)
                        {
                                num++;
                                if(num>12000 && num<32000)
                                        led=0;
                                else led=1;
                                if(num>32000)
                                        num=32000;
                        }
                }
        }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4;
sbit led=P1^5;
uint i,j;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pros()
{
        if(k1==0)
        {
                delay(1000);                  //软延时,消除按键抖动
                if(k1==0)
                {
                        for(i=3000;i>0;i--)
                                for(j=110;j>0;j--);
                        led=0;
                        for(i=5000;i>0;i--)       //这行的执行没有加判断,每次大循环都会执行这个5秒延时
                                for(j=110;j>0;j--);
                        led=1;
                }
                while(!k1);
                {
                        led=1;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
}

看起来你的c语言功底还可以,只是对51不太了解。  在小实验中找乐趣找动力,值得赞赏。  不过单片机的延时不是你这样做的,你需要再深度了解一下定时器的使用。 按键的扫描,最好也用中断来处理。

网友C: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4;
sbit led=P1^5;
uint i,j;
u8 time_count=0;         //定时累加计数
u8 flag=0;               //3s的延时开和5s延时关闭标志
u8 start_flag=0;         //开始定时的标志,0是允许定时输出,1表示已经定时输出。
void delay(u16 i)        //键盘防止抖动延时标志
{
        while(i--);
}
void time0_on()
{
                TMOD=0x01;            //定时器0 16位定时模式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0定时时间为50000us=50ms
          TL0=(65536-50000)%256; //
          EA=1;                  //总中断允许
          ET0=1;                                                                 //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led_output()
{
          if(start_flag==0)      //判断是否允许输出
          {
                        start_flag=1;        //start_flag=1,下次不能允许输出
                        time_count=60;       //60*50ms=3000S的延时打开LED
                        flag=0;              //当前是延时打开
                        time0_on();          //定时器开。
                }
}
void led_off()             //按键释放处理程序
{
                led=1;                 //LED关闭
          TR0=0;                                                                 //定时器关闭
          start_flag=0;          //允许输出复位
}
void keypros()             //按键处理程序
{
        if(k1==0)
        {
                delay(1000);  //去抖动延时
                if(k1==0)
                {
                       led_output();  //LED输出处理
                }
        }
        else
        {
                                                led_off();               //按键释放处理程序

                                }

}
void t0_time(void)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器0中断处理程序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重装初值50000us=50ms
          time_count--;                       //计数器自减
          if(time_count==0)                   //计数器3s或5S到
                {
                        switch(flag)
                        {
                                        case 0:                       //3S延时到
                                                flag=1;                     //切换到5S
                                                time_count=100;             //100*50ms=5s
                                                led=0;                      //led亮
                                        break;
                                        case 1:                       //5S延时到
                                                flag=0;                     //切换到3S
                                          TR0=0;                      //延时完成关闭定时器0
                                          led=1;                      //led灭
                                        break;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按键处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