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串口通信示例程序

楼主(2019-03-23):
自己做的STM32F107串口的示例代码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void send(u8*, u8);

int main(void)
{
        u8 len;
        u8 strget[] = "\r\n\r\nyou send:\r\n\r\n";
        u8 msg[] = "bbuuttdd";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 = sizeof(strget)/sizeof(u8);
                        send(strget,len);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send(USART_RX_BUF,len);
                        USART_RX_STA=0;

                        delay_ms(50);
                }else
                {
                        len = sizeof(msg)/sizeof(u8);
                        send(msg,len);
                }
        }
}

void send(u8* inf, u8 len)
{
        u8 t;
        for(t=0;t<len;t++)
        {
                USART1->DR=inf[t];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delay_ms(10);
}

网友A(2021-07-16):
这个程序和103一模一样的,107外接25m晶振,时钟部分也不用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