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地暖流量调节系统设计思路,求大佬来解疑

楼主(2019-03-23):
要求如下
1、实现地暖流量 的监测
2、地暖进水压力报警
3、根据室内温度分支调节流量

设计的系统用在控制集分水器的分水阀

目前的大致想法是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  测室温   但是单片机在集分水器附近  温度传感器在房间内   距离远  损耗大  能不能用三极管做一个放大  来解决损耗的问题 ??
显示模块用LCD12864  显示水流量和各个房间内的温度
根据室温调节流量大小  那么  有没有用单片机控制的水阀  可以控制水阀开关程度大小的  ??
跪求大佬  提供一种方案     跪谢!!

网友A:
目前运用在水地暖的分水器电磁阀是缓动型的,也即是开关动作需要几分钟才能完成。各个房间的温度也不需要精确控制,没必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且很难找到这么小尺寸的流量控制阀。

网友B:
用0.5以上铜线链接18B20跨房间没问题,所有的电控伐单片机都能控制,但要有相应处理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运用在水地暖的分水器电磁阀是缓动型的,也即是开关动作需要几分钟才能完成。各个房间的温度也不需要精 ...

多谢大佬答疑      多问一下     当电磁阀打开后一直工作,当达到预设值时关闭  测温模块测温时间间隔短一点。当室温低于预设值时在使电磁阀处于打开的状态     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0.5以上铜线链接18B20跨房间没问题,所有的电控伐单片机都能控制,但要有相应处理方案。

那用一个三极管放大一下    18B20放在和单片机不一个房间的地方    单片机可不可以控制的到18B20

网友C:
数据传输用无线,阀门最好在快到设定温度的时候关小后稳定在能补充散失温度的开度。如果关死到低于设定温度再开的话温差会大,用户体验会变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传输用无线,阀门最好在快到设定温度的时候关小后稳定在能补充散失温度的开度。如果关死到低于设定温度 ...

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水阀好    家里的无线网什么  如果用无线  干扰太严重吧

网友D:
控制流量,可以是比例阀或者开关阀外带合适的算法(乒乓控制),就你这个产品而言,相当不错,能来钱,收与付 款操作简单,门槛较高,行 业 隐 蔽。无线发送注意大房子的可靠性问题,价格是极为关键的要素,可以说决定生死存亡。

网友E:
NTC温度传感器呢?

网友F(2023-09-28):
可用485通信方式,分控测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