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自动增益控制器,ADC0808检测电压输入MCU,如何接线?

楼主(2019-03-23):
想做一个自动增益控制器,让ADC判断电压的大小然后输入单片机中,但是不知道ADC的引脚如何接才能实现该功能,求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先学会查资料,仔细研读ADC手册,如果这个也读不通,可以考虑改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学会查资料,仔细研读ADC手册,如果这个也读不通,可以考虑改行。

对于0数电基础的人不用这么狠吧233

网友B:
ADC0808 有8个模拟输入端,三个端口扫描端接MCU三个端口,8个输出接P1口,起动和转换中断接P2.0\P2.1其他看一下资料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0808 有8个模拟输入端,三个端口扫描端接MCU三个端口,8个输出接P1口,起动和转换中断接P2.0\P2.1其他看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