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巧可爱的心形流水灯(基于51单片机)

楼主(2019-03-23):
一、     电路原理
通过C语言对单片机I/O进行编程,更改四个I/O口8位的高低电平,就可以分别控制32个发光二极管的亮灭。在下示原理图中,所有的LED灯的负极都与单片机的I/O口相连,那么只要使单片机I/O口的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即可使LED灯点亮,要使它闪烁,只要高电平,低电平不断变化即可。

二、电路原理图

三、PCB图

四、电路实物照片与实测性能

正面

正面

正面

侧面

反面

反面

反面

电路实测性能: 在线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连接电源调试,由单片机控制的32个LED灯可以循环点亮、依次熄灭,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五、设计小结
1、作图时认真按照图纸作图,尽量把原理图和PCB图做的美观。
2、仔细检查电路图是否有错误。
3、注意元器件的大小与高度,避免出现空间太小,元器件无法放置的情况。
4、仔细焊接电路,避免出现短路,虚焊情况。
5、出现错误而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时,应再次仔细检查电路,用万用表仔细测PCB板上的每一条线路,看看是否有虚焊或断路的-情况,进行修正。

六、元器件
  LED灯32个,
  12M晶振1个
  30pf独石电容2个,
  10uf电解电容1个,
  470欧电阻33个,
  USB母口1个,
  六脚自锁开关1个。

这么可爱的心形流水灯大家有没有心动呢?

这块板子仅仅只有8.5*12cm长哦!
请大家自制时一定要有耐心,心形流水灯元器件虽多但并不复杂,出现问题也不要灰心呢,小编自制时也出现过很多问题,大家可以自行检查。

常见问题:
(1)LED灯有一部分亮,其余都不亮:
   用万用表测VCC总线是否断了
(2)有几个灯老是不亮:
    第一种情况:程序有问题;
    第二种情况:腐蚀板子时,有一些线断了,不易观察出来,而点又没有虚焊,此时焊点当然是没有用的,用万用表测出到底是哪断了;
    第三种情况:母座有问题,导致接触不良(这种情况少见,然而我就遇见了,检查了好久,不过因为当时我没有考虑到这个蓝色母座的大小,所以用的两个40P的排母焊在了下面,换母座非常方便,哈哈哈,也算是因祸得福
(3)有一些密集而且很细的线断了:
   想补上去就不要用烙铁一直烫那些地方,会越断越多,铜线会粘在烙铁头上,然后你一动。。。(这是小编血的教训)
   自己慢慢刮上去(这个不懂的就搜吧)

以上都是小编遇见的问题,分享给大家,不要没做成功,就放弃了,无从下手去查,遇到问题,不要就这么算了,应该去想着怎么去解决它。
至于程序么,就自己想吧,全亮也可以,流水也可以,换着花样亮也可以,这个学了51的都懂哒,不懂哒也没关系,网上都有。
祝大家一次成功

楼主:
请不要爆粗口好吗?我写这个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初学者画AD,做PCB板子有个参考,知道从哪里入手板子出现的问题。而且我也说的很清楚,这个代码完全可以自己写,就算不会,网上也很容易找到,再不会也可以向我要啊。如果你是来学习的那么这里很欢迎你,如果你只是没事瞎怼,不会不懂得虚心请教,我劝你还是洗洗睡吧。明天还是很美好的。

网友A:
自己不会写?

网友B:
崭新的小白进来看看,求程序发出来学习

楼主(2019-04-22):
引用 网友B:
崭新的小白进来看看,求程序发出来学习

实在抱歉,代码并不是我自己写的,既然你们有需要,我就发表在我的下篇帖子里

网友C:
那个USB供电另外一头是什么?

楼主(2019-05-23):
引用 网友C:
那个USB供电另外一头是什么?

电脑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脑啊

这样好不方便啊

楼主:
可以改啊,根据你的需求改,这里USB接口只是起到了供电的作用

网友E:
我觉得芯片放在心形灯中间不太美观,或许可以设计一下放在背面。

网友F(2019-10-03):
你好呀 我想做那个小巧可爱的心形流水灯 可以分享下代码嘛 和电路图的高清图嘛 小白一个 准备做板子

网友G:
pcb板子设计得很好

网友H:
不用proteus先仿真一遍吗?

网友I:
复制下来给刚学单片机的中职生看,不错!

网友J(2019-11-19):
引用 网友I:
复制下来给刚学单片机的中职生看,不错!

有源程序吗?

网友K(2020-02-14):
准备把PCBT图好好拍一下了 哈哈哈哈哈  分析到位!!

网友L(2020-05-06):
程序和PCB文件呢?既然分享就分享到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