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发电动感单车,发电健身车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3-23):
      去年做了一台可以发电的动感单车,原想法是不管骑多块都能稳定输出12v给负载用,就网上淘了20-60V输入,12V输出的开关电源,

     测试了一下,这个开关电源可以从输入10V就可以有稳定的12V输出,很强大,于是就着手拆动感单车大飞轮,换成电动车轮毂电机,各种切割,焊接,终于组装成功,

     然后用了2个开关电源组成了正负电源,改了输出,变成±15V输出,拆开2.1低音炮接在电容端了,这样每秒脚踏骑一圈,低音炮就可以正常工作出音乐,下面的视频是用手摇脚踏板发电带动低音炮,阻力很小很轻松就能出音乐

     然后又接了2块5颗5W的CREE灯珠,做50W夜间骑行照明,灯板是12-60V宽电压输入,所以骑快骑慢都会亮,灯板接在3档开关上面,来手动控制亮25W还是50W,来控制阻力。

     自己骑行了大半年一直很稳定,没有出现问题,不管骑快还是骑慢都是很稳定,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锻炼身体,不骑就没有音乐,这样可以强迫自己不停的骑行锻炼身体

    下面是骑行速度和电机输出电压的对比

     由于不是线性负载,所以大功率输出时,骑行体验不好,慢骑时阻力很舒服,骑快时会失速,所以又接了一个24V90W/100W卤素灯泡,双钨丝串联,这样就是48V190W,然后又找了一个56V25W双钨丝并联50W,190W和50W卤素灯泡配合起来根据体力做线下阻力分别调节

      现在出现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本人和家人骑行没有问题,就是有些小年轻精力旺盛,一上来就骑的飞快,因为只开了低音炮,卤素灯泡负载没有开,这样阻力就很小,骑行速度超过40码每小时,电机输出电压超过58V了,估计再用力就超过60V了,因为稳压用的是最高60V输入的开关电源,所以这么高的电压可能会损坏开关电源,虽然这么快的速度坚持不了几分钟,但是后果是很可怕的,所以想请教一下,怎么来控制最高最高输出电压,不超过50V这样子

楼主:
请教各位大哥,怎么解决最高输出电压高的问题,有什么完美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没有过压保护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哥,怎么解决最高输出电压高的问题,有什么完美的解决方案,谢谢

楼主是否可以在电源输入端并接大功率压敏电阻。好像没有50V这个规格,用两个24V串联不知可否?只是猜想,没有实际制作经验。

网友C:
通过检测输出电压,当电压超过60V,切换到60-180V输入,12V输出的开关电源。

网友D:
做个电子负载,通过检测转速调节电流,累死他。

网友E:
家里有没有蓄电池???接一个上去,踩的快就给蓄电池充电,踩慢了就蓄电池给低音炮供电

网友F:
普通 电动车可以改吗?

网友G:
可以加一个电压检测电路,根据电压不同加入不负荷,控制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有没有蓄电池???接一个上去,踩的快就给蓄电池充电,踩慢了就蓄电池给低音炮供电

已经接了一个电瓶的,也是接在这个最高输入的开关电源上面,串联了10W和35W分两档做简单的限流给电瓶充电,骑快了也会超过6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检测输出电压,当电压超过60V,切换到60-180V输入,12V输出的开关电源。

谢谢,这个方法很好,不过会增加了成本,有没有什么降压的东西,比如降20V,当电压到了45V时切换到这个降压器让总电压下降20V,比如到了这个速度电压是65V,切换过去就变成45V了

楼主(2019-12-02):
引用 网友F:
普通 电动车可以改吗?

这个就是电动车轮毂电机改的,加了10-60V输入,自动稳压12V输出,正常骑行电压不高,很安全,

网友H:
这个电动车要改多久

网友I:
试试摩托车的降压器,相当于电子负载,车速快时多的电压搭铁消耗掉,摩托车的降压器是12V,试试能不能3个串联来用。这东西是通用件很便宜,速度和电压范围很广。

网友J:
有20-60V的转换器当然也有更宽输入电压的转换器,换一个就好。或者做两档自动选择电路。解决方案挺多的。

网友K(2020-01-11):
你可以用一个电压比较器,高于某个电压就给他并联到大功率电阻上去

网友K:
你可以用使用电压比较器,高于某个电压就触发一个继电器,使并联的大功率电阻接通。

楼主(2020-03-31):
引用 网友K:
你可以用使用电压比较器,高于某个电压就触发一个继电器,使并联的大功率电阻接通。

这个方法很好,网上有充电器电压比较器,达到某一个设定电压,就断开,吧继电器换成常开的就可以了,自己设定电压,正常骑行发电300W,到了设定电压比如超过45V继电器就动作,接通48V200W的卤素灯泡,加起来500W,骑行会变的艰难,逼着你减速来降低助力,不错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