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ULN2003驱动双线圈继电器呢

楼主(2019-03-23):
双线圈继电器的负极是公共端接GND,正极是两个控制端要接驱动电源的正极,

网友A:
请先附这种继电器的原理图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2003输出端怎么和这种继电器接线,因为这个继电器有个负极公共端,不能分开连到2003的两个输出端

网友B:
和普通继电器用法没区别,就是不知道继电器内部机械结构和楼主画的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