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T0方式2实现简单时钟仿真,keil+protues实现

楼主(2019-03-23):
T0方式2实现简单电子时钟仿真试验,keil+protues实现

//按4X4键盘的F键 进入设定状态
//E D 键是前后移动键
//C按键是调整数值按键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_h=P1^0;
sbit key_m=P1^1;
sbit key_s=P1^2;
unsigned char Tab[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段码表
unsigned int h,m,s,counter;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
         for(j=0;j<125;j++)          //1ms基准延时程序
         {
          ;
         }
}
}
void Display_h(unsigned char x)
{
        P2=0xfb;        //P2.6引脚输出低电平,DS6点亮
    P0=Tab[x/10];   //显示十位
            delay1ms(5);
         P2=0xff;

    P2=0xf7;      //P2.7引脚输出低电平,DS7点亮
    P0=Tab[x%10];  //显示个位
    delay1ms(5);
        P2=0xff;
}
void Display_m(unsigned char x)
{
        P2=0xef;        //P2.6引脚输出低电平,DS6点亮
    P0=Tab[x/10];   //显示十位
            delay1ms(5);
         P2=0xff;

    P2=0xdf;      //P2.7引脚输出低电平,DS7点亮
    P0=Tab[x%10];  //显示个位
    delay1ms(5);
        P2=0xff;
}
  void Display_s(unsigned char x)
{
        P2=0xbf;        //P2.6引脚输出低电平,DS6点亮
    P0=Tab[x/10];   //显示十位
            delay1ms(5);
         P2=0xff;

    P2=0x7f;      //P2.7引脚输出低电平,DS7点亮
    P0=Tab[x%10];  //显示个位
    delay1ms(5);
        P2=0xff;
}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counter=0;
  h=12;m=0;s=0;
}

/***************************按键调时间************************/
void TZ_h()
{
h++;
if(h>24)
{
         h=0;
}
while(key_h!=1);
TR0=1;
}
void TZ_m()
{
m++;
if(m>60)
{
         m=0;
}
while(key_m!=1);
TR0=1;
}
void TZ_s()
{
s++;
if(s>60)
{
         s=0;
}
while(key_s!=1);
TR0=1;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Display_h(h);
        Display_m(m);
        Display_s(s);

        if(key_h==0)
        delay1ms(20);
        if(key_h==0)
        {
                TR0=0;
                TZ_h();
        }
        if(key_m==0)
        delay1ms(20);
        if(key_m==0)
        {
                TR0=0;
                TZ_m();
        }
        if(key_s==0)
        delay1ms(20);
        if(key_s==0)
        {
                TR0=0;
                TZ_s();
        }
   }
}
/*************************定时器0的中断**********************/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2    //再次强调中断子程序执行时间越短越好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er++;
  if(counter==20)
  {
    s++;
    counter=0;
          if(s==60)
          {
            m++;
            s=0;
              if(m==60)
              {
               h++;
               m=0;
               if(h==24)
                h=0;
               }
           }
  }
}

网友A(2020-04-25):
很不错的程序和原理图。

网友B(2020-12-07):
很不错的原理图

网友B:
这个想法和创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