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04数字电压表PCB文件+源程序

楼主(2019-03-23):
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一、     电路原理
该数字电压表电路由三个模块组成:A/D转化模块、数据处理模块和显示模块。利用51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模拟量输入范围为直流0v-5v。模拟量经A/D(ADC0804)模数转换芯片,把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输入到单片机的P0口,再由单片机控制LCD1602液晶显示模拟量输入的电压值。(其中ADC0804是一款逐次逼近式8位单通道A/D转化芯片,可以将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其转换时间大约为100us)
二、电路原理图

三、PCB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四、电路实物照片与实测性能

电路实测性能: 通过USB接口给电路供电,再将外电源的正负极接到电路的接线端口,LCD1602液晶则会显示外电源相应的电压值。

五、设计小结

1、画原理图和PCB时布线要整齐有序,便于检查电路问题。
2、画PCB图时元件摆放要紧凑,尽量画小一点,布完线后检查有没有漏线的地方。
3、画PCB图时尽量减少跳线次数,以减小测量误差,使测量数据更准确。
4、焊接电路时要小心仔细,焊接好电路后检查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5、在测量电压时注意外电源的电压值,防止电压过高而超出电压表的量程。

#include <adc.h>

u8 adc0804()
{
        u8 ind;

        C_S = 1;
        W_R = 1;

        C_S = 0;
        W_R = 0;

        _nop_();

        W_R = 1;

        P1 = 0xff;

        R_D = 1;
        R_D = 0;

        _nop_();

        ind = P1;

        R_D = 1;
        C_S = 1;

        return ind;
}

u16 V_out()
{
        u8 rnd;
        u16 end;

        rnd = adc0804();
        end = rnd * 50000 / 256;

        return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