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软件IIC SPI程序 方便移植

楼主(2019-03-23):
提供软IIC随意移植随意改接口
众所周知 stm32的硬件iIC协议不好用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已删除所有延时 1 - 2us延时        若IIC通信出错或许是没有延时问题
//或者时钟源问题

void IIC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IC_SDA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IIC_SDA_PORT, ENABLE);        //使能SDA连接端口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SDA;                                                                                //SDA端口配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
        GPIO_Init(GPIO_SDA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SDA /
/****************************IIC_SCL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IIC_SCL_PORT, ENABLE);        //使能SCL连接端口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SCL;                                                                                //SCL端口配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
        GPIO_Init(GPIO_SCL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SCL /
/****************************************************************************************/
}

/**********************************************/
//                                                IIC Start
//开始信号:在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开始传输数据。
/**********************************************/
void IIC_Start()
{
        SDA_OUT();
        IIC_SCL=1;
        IIC_SDA=1;
        delay_us(2);
        IIC_SDA=0;
        delay_us(2);
        IIC_SCL=0;
}

/**********************************************/
//                                                IIC Stop
//结束信号:在SCL为高电平时,SDA由低电平向高电平跳变,结束传输数据。
/**********************************************/
void IIC_Stop()
{
        SDA_OUT();
        IIC_SCL=1;
        IIC_SDA=0;
        delay_us(2);
        IIC_SDA=1;
        delay_us(2);

}

/**********************************************/
//                                                IIC主机产生ACK应答信号
/**********************************************/
void IIC_ACK(void)
{
        SDA_OUT();
        IIC_SCL=0;
        IIC_SDA=0;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
//                                                IIC主机不产生ACK应答信号
/**********************************************/
void IIC_NACK(void)

{
        SDA_OUT();
        IIC_SCL=0;
        IIC_SDA=1;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
//                                                IIC Wait Ack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        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
unsigned char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2);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
//                                                 IIC Write byte
//IIC写一个字节
**********************************************/
void IIC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i=0;i<8;i++)
        {
    IIC_SDA=(data&0x80)>>7;
    data=data<<1;
//                delay_us(2);   //对TEA5767芯片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IIC_SCL=1;
//        delay_us(2);
                IIC_SCL=0;
//        delay_us(2);
        }
}

/**********************************************
// IIC Write Data
**********************************************/
void IIC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evice_addr,unsigned char Reg_addr,unsigned char data)
{
  IIC_Start();
        SDA_OUT();
  IIC_Write_Byte(Device_addr | 0x00);        //器件地址(7位) + 读写位(读1写0)
        IIC_Wait_Ack();
  IIC_Write_Byte(Reg_addr);                                                //要写入数据的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IIC_Write_Byte(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
//                                                 IIC Read byte
//IIC读一个字节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
unsigned char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_EN)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2);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1);
   }
    if (!Ack_EN)
        IIC_NACK();//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
// IIC Read Data
**********************************************/
unsigned char IIC_Read_Data(unsigned char Device_addr,unsigned char Reg_addr,unsigned char ACK_EN)
{
        unsigned char receive;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Device_addr | 0x00);        //器件地址(7位) + 读写位(写0)
        IIC_Wait_Ack();
  IIC_Write_Byte(Reg_addr);                                                //要读数据的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tart();
        SDA_IN();
  IIC_Write_Byte(Device_addr | 0x01);        //器件地址(7位) + 读写位(读1)
        IIC_Wait_Ack();
        receive=IIC_Read_Byte(0);
        IIC_Wait_Ack();
  IIC_Stop();
        return receive;
}

网友A(2021-11-06):
是不同芯片之间的吗

网友B:
不同芯片之间稍加修改就可以通用吗?

网友C:
正需要,不知能不能移植到51上

网友D(2023-06-26):
正在学习i2c,感谢楼主

网友E(2023-11-12):
/SDA IO方向设置
#define SDA_IN()  {GPIOB->CRH&=0XFFFFFFF0;GPIOA->CRH|=8<<7;}
#define SDA_OUT() {GPIOB->CRH&=0XFFFFFFF0;GPIOA->CRH|=3<<7;}

#define IIC_SCL                PBout(6)//SCL
#define IIC_SDA                PBout(7)//SDA
#define        READ_SDA        PBin(7)        //SDA状态读取

请问下。GPIO7的口改变输入状态是GPIOB->CRH&=0XFFFFFFF0;GPIOA->CRH|=8<<7;???这个不应该是GPIO-8咩???怎么后面又是GPIOA??.求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F:
学习了。不过总听说芯片IIC不好用,具体什么原因?原本认为用现成的硬件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