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ega16单片机MCP2510发送程序可行,接收不可行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9-03-23):
如下代码部分只能发送,不能接收,还请高手指点。

void Spi_MasterTransmit(void)
{
#if 1
                char i;

                        //是为了等待串行数据发送,发送结束前始终在循环,结束后跳出循环,执行后续代码。
                        if (SpiSending!=0)//有数据需要发送
                        {
                                if (McpFisrtCmm==0)//第1次发送
                                {
                                        CLRCS;//SPI口基本在PB口 开启
                                        NOP();
                                        NOP();
                                        SPDR = SpiTransData[0];
                                        SpiSendNum=1;//指向下一地址
                                        McpFisrtCmm=1;
                                }
                                else
                                {
                                        if (SPSR & (1<<SPIF))//串行发送结束后,SPIF置位,中断//是为了等待串行数据发送,发送结束前始终在循环,结束后跳出循环,执行后续代码。
                                        {
                                                if(SpiSendNum<SpiMaxSend)//SpiMaxSend应比量小1        ,SpiMaxSend = 5
                                                {

                                                        SpiReceiveData[SpiSendNum-1]=SPDR;//读数据
                                                        SPDR = SpiTransData[SpiSendNum];//写数据
                                                        SpiSendNum++;                                                //下一笔数据

                                                        //SpiRcvNum = 0;//读的时候写的数据笔数为0
                                                }
                                                else
                                                {

                                                SpiReceiveData[SpiSendNum-1]=SPDR;//读数据         //SpiSendNum  需要一个初始值才行。
                //                                          SpiReceiveData1[SpiRcvNum++]=SPDR;
                                                        //相应指示
                                                        SpiMaxSend=0;//传输完成
                                                        SpiSending=0;
                                                        McpFisrtCmm=0;//清除标示
                                                        SETCS;//停止数据发送
                                                }
                                        }
                                }
                        }else
                        {
                                CLRCS;//SPI口基本在PB口 开启
                                if ((SPSR & (1<<SPIF)))//串行发送结束后,SPIF置位,中断//是为了等待串行数据发送,发送结束前始终在循环,结束后跳出循环,执行后续代码。
                                        {
                                                        //Set_Bit(PORTB, 3);
                                                        ImitShootFlag = 1;
                                                        //SPDR = 0XFF;
                                                        MCP2510Read(RXB0DLC,20);
                                                        for(i=0;i< 20;i++)
                                                        SpiReceiveData1[i]=SpiTransData[i];//SPDR;
//                                                        if(SpiRcvNum > 20)
//                                                                SpiRcvNum = 0;

                                        }
                                        SETCS;//停止数据发送

                        }

        #endif

#if 0
                //是为了等待串行数据发送,发送结束前始终在循环,结束后跳出循环,执行后续代码。
                if (SpiSending!=0)//有数据需要发送
                {
                        if (McpFisrtCmm==0)//第1次发送
                        {
                                CLRCS;//SPI口基本在PB口 开启
                                NOP();
                                NOP();
                                SPDR = SpiTransData[0];
                                SpiSendNum=1;//指向下一地址
                                McpFisrtCmm=1;
                        }
                        else
                        {
                                //          对 SPI 数据寄存器写入数据即启动SPI 时钟,将8 比特的数据移入从机。
                                if (SPSR & (1<<SPIF))//串行发送结束后,SPIF置位,中断//是为了等待串行数据发送,发送结束前始终在循环,结束后跳出循环,执行后续代码。
                                {
                                        if(SpiSendNum<SpiMaxSend)//SpiMaxSend应比量小1        ,SpiMaxSend = 5
                                        {
                                                ImitShootFlag = 1;

        //                                        SpiReceiveData[SpiSendNum++]=SPDR;//test
                                                SpiReceiveData[SpiSendNum-1]=SPDR;//读数据                //应该去掉wanwan                //一去掉,SPI就不能初始化
                                                SPDR = SpiTransData[SpiSendNum];//写数据
                                                SpiSendNum++;                                                //下一笔数据

                                                SpiRcvNum = 0;//读的时候写的数据笔数为0
                                        }
                                        else
                                        {
        ////////////////////////////////////////////////////////////
                                                SETCS;//停止数据发送
        //                                        NOP();
        //                                        SPCR = (1<<SPE) | (0<<MSTR) | (1<<SPR0);//清零SPCR 的MSTR 位,使SPI 成为从机
        //                                        NOP();
                                        SpiReceiveData[SpiSendNum-1]=SPDR;//读数据         //SpiSendNum  需要一个初始值才行。wanwan
        //                                          SpiReceiveData1[SpiRcvNum++]=SPDR;

        //                                        SpiReceiveData[SpiSendNum++]=SPDR;//读数据         //SpiSendNum  需要一个初始值才行。wanwan
        //                                        SpiReceiveData[SpiSendNum++]=0x55;//test
                                                //相应指示
                                                SpiMaxSend=0;//传输完成
                                                SpiSending=0;
                                                McpFisrtCmm=0;//清除标示
                                        }
                                }
                        }
                }else
                {
                        //SETCS;//停止数据发送
                        //DDR_SPI = (1<<DD_MISO);
                        if (!(SPSR & (1<<SPIF)))//串行发送结束后,SPIF置位,中断//是为了等待串行数据发送,发送结束前始终在循环,结束后跳出循环,执行后续代码。
                                {
                                                //Set_Bit(PORTB, 3);
                                                ImitShootFlag = 1;
                                                SPDR = 0XFF;
                                                SpiReceiveData1[SpiRcvNum++]=SPDR;
                                                if(SpiRcvNum > 20)
                                                        SpiRcvNum = 0;

                                }

                }

        #endif

#if 0
//SPDR = cData;//启动数据传输
        //while(!(SPSR&(1<<SPIF)));//等待传输结束,SPSR&(1<<SPIF)即1,循环内
        //是为了等待串行数据发送,发送结束前始终在循环,结束后跳出循环,执行后续代码。
        if (SpiSending!=0)//有数据需要发送
        {
                if (McpFisrtCmm==0)//第1次发送
                {
                        CLRCS;//SPI口基本在PB口 开启
                    NOP();
                    NOP();
                        SPDR = SpiTransData[0];
                    SpiSendNum=1;//指向下一地址
                        McpFisrtCmm=1;
                }
                else
                {
            //    对 SPI 数据寄存器写入数据即启动SPI 时钟,将8 比特的数据移入从机。
                    if (SPSR & (1<<SPIF))//串行发送结束后,SPIF置位,中断//是为了等待串行数据发送,发送结束前始终在循环,结束后跳出循环,执行后续代码。
                    {
                        if(SpiSendNum<SpiMaxSend)//SpiMaxSend应比量小1  ,SpiMaxSend = 5
                        {
//                                        CLRCS;//数据发送
//                                        NOP();
//                                        SPCR = (1<<SPE) | (1<<MSTR) | (1<<SPR0);
//                                        NOP();

//                                SpiReceiveData[SpiSendNum++]=SPDR;//test
                                SpiReceiveData[SpiSendNum-1]=SPDR;//读数据                //应该去掉wanwan                //一去掉,SPI就不能初始化
                                SPDR = SpiTransData[SpiSendNum];//写数据
                                SpiSendNum++;                                                //下一笔数据

                                        SpiRcvNum = 0;//读的时候写的数据笔数为0
                                }
                        else
                               {
////////////////////////////////////////////////////////////
                                SETCS;//停止数据发送
//                                NOP();
//                                SPCR = (1<<SPE) | (0<<MSTR) | (1<<SPR0);//清零SPCR 的MSTR 位,使SPI 成为从机
//                                        NOP();
                                SpiReceiveData[SpiSendNum-1]=SPDR;//读数据   //SpiSendNum  需要一个初始值才行。wanwan
//                    SpiReceiveData1[SpiRcvNum++]=SPDR;

//                                SpiReceiveData[SpiSendNum++]=SPDR;//读数据   //SpiSendNum  需要一个初始值才行。wanwan
//                                SpiReceiveData[SpiSendNum++]=0x55;//test
                                        //相应指示
                                SpiMaxSend=0;//传输完成
                                SpiSending=0;
                                McpFisrtCmm=0;//清除标示
                               }
                    }
                }
        }

        #endif
        //                                SETCS;//停止数据发送
        //                                NOP();
        //                                SPCR = (1<<SPE) | (0<<MSTR) | (1<<SPR0);//清零SPCR 的MSTR 位,使SPI 成为从机
        //                                NOP();

        //                                if (SPSR & (1<<SPIF))//串行发送结束后,SPIF置位,中断//是为了等待串行数据发送,发送结束前始终在循环,结束后跳出循环,执行后续代码。
        //                                {

        //                                                SpiReceiveData1[SpiRcvNum++]=SPDR;
        //                                                if(SpiRcvNum > 5)
        //                                                        SpiRcvNum = 0;
        //
        //                                }

}

AVR mega16 MCP2510发送程序.rar

网友A:
再细读2510手册。

网友A:
要点1:是弄清楚,它的128个寄存器作用分别是什么?
要点2:如何时正确的配制通讯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