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单片机做1毫秒采集一次的电压测量?

楼主(2019-03-23):
请教大神,请教一下,我想做一个智能系统,需要实时监测压力传感器,要求是1ms(毫秒)采集一次压力传感器,然后通过rs485,modbus通信把数据传送给软件,软件通过函数计算把结果发送给模拟量模块,本想用三菱PLC模拟量模块,但是通讯估计无法做到1毫秒,软件本人用c#开发,单片机实在不懂,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一起探讨下,有兴趣也可共同开发

网友A:
单片机1毫秒采集一次电压不难,难在通过rs485,modbus通信把数据传送给软件,软件通过函数计算把结果发送给模拟量模块,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不知道你这压力传感器以什么样的信号输出。如果是以模拟信号输出,单片机可以在几十微妙完成ADC转换并通过串口输出,经转换成rs485发送到上位机。分辨率8~12位(256~4095)。1毫秒采样周期足足有余。总之单片机单干这点小事情还是轻松的。

网友C:
能!关键点是,传输的数据量必须在1ms内结束,你需要做的是,提升你的通讯速率。
其实,你的命题是有问题的。为何要限制在1ms,如果一次通讯数据失败,也不止浪费1ms呀,你又当如何解决通讯被干扰的问题呢?既然用485,就不会只有一个终端用户吧。

网友D:
使用STM32单片机1ms可以很容易的做到,编程用C语言,C#
办不了。使用STM32内部ADC采集即可。实在不行我帮你啊

网友E:
1ms,已经足够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