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1和串口三之间互发数据以及处理数据源程序

楼主(2019-03-23):
具体看程序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3.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usart3接收中断优先级2 次优先级2
         usart3_init(9600);//蓝牙的串口初始化 注意手机与单片机的蓝牙连接波特率是要9600
         uart_init(9600);
        while(1)
        {
//                        printf("ssss \r\n\r\n");//一个个打印
////
//USART1->DR=1;delay_us(100);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
//USART3->DR=3;delay_us(100);
//while((USART3->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if(USART3_RX_STA&0x8000)
                 {
////                        USART1->DR=USART3_RX_BUF[0];//delay_us(100);
////                        while((USART1->SR&0X40)==0);
//                        printf("\r\n 1的消息为 %d \r\n\r\n",USART3_RX_BUF[0]);//一个个打印
//                        printf("\r\n 2的消息为 %d \r\n\r\n",USART3_RX_BUF[1]);
////                        USART1->DR=66;//delay_us(100);
////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单个字符
                   if(USART3_RX_BUF[0]=='1'&&USART3_RX_BUF[1]=='2'&&USART3_RX_BUF[2]=='3')
                         {

        USART3->DR=3;delay_ms(10);
        while((USART3->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else if(USART3_RX_BUF[0]=='3'&&USART3_RX_BUF[1]=='2'&&USART3_RX_BUF[2]=='1')
                         {

                          USART3->DR=4;delay_ms(10);
        while((USART3->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USART3_RX_STA=0;
                 }
}
}

/**
*****************下面注视的代码是通过调用库函数来实现IO控制的方法*****************************************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LED0对应引脚GPIOB.5拉低,亮  等同LED0=0;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LED1对应引脚GPIOE.5拉高,灭 等同LED1=1;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LED0对应引脚GPIOB.5拉高,灭  等同LED0=1;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LED1对应引脚GPIOE.5拉低,亮 等同LED1=0;
                        delay_ms(300);                     //延时300ms
        }
}

****************************************************************************************************
***/

/**
*******************下面注释掉的代码是通过 直接操作寄存器 方式实现IO口控制**************************************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while(1)
        {
     GPIOB->BRR=GPIO_Pin_5;//LED0亮
           GPIOE->BSRR=GPIO_Pin_5;//LED1灭
                 delay_ms(300);
     GPIOB->BSRR=GPIO_Pin_5;//LED0灭
           GPIOE->BRR=GPIO_Pin_5;//LED1亮
                 delay_ms(300);

         }
}
**************************************************************************************************
**/

网友A(2019-09-06):
发送字符串 接收到的都是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