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带PCA9685怎么实现多个舵机同时转动?

楼主(2019-03-23):
现在的程序只能逐个转动

网友A:
如果对同时转动很计较,就不要用IIC传送,单片机同时发出几路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同时转动很计较,就不要用IIC传送,单片机同时发出几路PWM。

如果改用串口的驱动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改用串口的驱动板呢

不知你对同时要求有多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对同时要求有多严格。

就不要有很明显的这个停了到下一个

网友B:
这个用单片机输出多路IIC信号呀

网友B:
不要单片机输出多路PWM单片机的资源不够你用只能用两个计时器输出两路IIC信号升资源另外运算速度也就能提起来了

网友B:
用单片机的所有定时器都去做通讯用多路输出IIC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