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STM32F103使用DHT11温度传感器(教你改引脚)

楼主(2019-03-23):
自己在第一次使用温度传感器DHT11时,想不用正点原子的源程序的那个引脚,就自己改了,但是一直没有成功,自己也移植很多次,但是都没有成功,今天我来回给大家说说怎么改吧首先

//#define DHT11_IO_IN()  {GPIOA->CRL&=0XFFFFFFF0;GPIOA->CRL|=8<<0;}
//#define DHT11_IO_OUT() {GPIOA->CRL&=0XFFFFFFF0;GPIOA->CRL|=3<<0;}

#define DHT11_IO_IN()   {GPIOA->CRL&=0xFFFFF0FF;GPIOA->CRL|=0x00000800;}
#define DHT11_IO_OUT()  {GPIOA->CRL&=0XFFFF0FF;GPIOA->CRL|=0x00000300;}

在这里一定要改,因为你这里一旦没有改变,就算后面你改了引脚那些,都不会起作用,所以还请多注意

其次这里的写法使用的时寄存器,需要对着寄存器一步步的来改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ht11.h"

  int main(void)
{
        u8 t=0;
        u8 temperature;
        u8 humidity;
   u8  key = 0;
        SystemInit();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9600);
         LED_Init();
KEY_Init();
        LCD_Init();
                  TIM3_PWM_Init(899,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000/900=80Khz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Mini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DHT11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200,200,16,16,"modified by Leon");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8/7/22");
         while(DHT11_Init())        //DHT11初始化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DHT11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13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DHT11 OK");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Temp:   . C");
         LCD_ShowString(60,170,200,16,16,"Humi:  %");
        while(1)
        {
                 if(t%10==0)//每100ms读取一次
                {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LCD_ShowNum(60+40,150,temperature,2,16);                //显示温度
                        LCD_ShowNum(60+40,170,humidity,2,16);                        //显示湿度
                }

                key=KEY_Scan(0);                //得到键值
                switch(key)
                {
                        case KEY0_PRES:
                                LED0=!LED0;

                                break;
                        case KEY1_PRES:
                                LED1=!LED1;

                                break;
                        case WKUP_PRES:
                                LED0=!LED0;
                                LED1=!LED1;

                                break;
                        default:
                                delay_ms(10);
                }

        }
}

网友A(2020-04-29):
这种改变的方法极为不便。以IIC操作可以这样改,先做好全局定义:
#define IIC_SDA_PORT    GPIOD
#define IIC_SDA_PIN       GPIO_Pin_4
#define IIC_SDA_SOUR    GPIO_PinSource4
下面是STM32F1的配置方法
#if IIC_SDA_SOUR < 8   //PIN 0-7
#define SDA_IN()  {IIC_SDA_PORT->CRL&=(~((u32)15<<(IIC_SDA_SOUR*4)));\
                    IIC_SDA_PORT->CRL|=(u32)8<<(IIC_SDA_SOUR*4);}
#define SDA_OUT() {IIC_SDA_PORT->CRL&=(~((u32)15<<(IIC_SDA_SOUR*4)));\
                    IIC_SDA_PORT->CRL|=(u32)3<<(IIC_SDA_SOUR*4);}
#else                   //PIN 8-15
#define SDA_IN()  {IIC_SDA_PORT->CRH&=(~((u32)15<<((IIC_SDA_SOUR-8)*4)));\
                    IIC_SDA_PORT->CRH|=(u32)8<<((IIC_SDA_SOUR-8)*4);}
#define SDA_OUT() {IIC_SDA_PORT->CRH&=(~((u32)15<<((IIC_SDA_SOUR-8)*4)));\
                    IIC_SDA_PORT->CRH|=(u32)3<<((IIC_SDA_SOUR-8)*4);}
#endif
下面是F4的配置方法:
#define SDA_IN()  {IIC_SDA_PORT->MODER&=~(3<<(IIC_SDA_SOUR*2));\
                    IIC_SDA_PORT->MODER|=0<<IIC_SDA_SOUR*2;}
#define SDA_OUT() {IIC_SDA_PORT->MODER&=~(3<<(IIC_SDA_SOUR*2));\
                    IIC_SDA_PORT->MODER|=1<<IIC_SDA_SOUR*2;}

调整一个引脚,只需修改对应的全局宏定义即可。关注我,编程不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