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单片机连接A4988步进驱动

楼主(2019-03-23):
首先先放上我在网上收集的A4988接线图
左边一侧接单片机
DIR  方向控制 -----P1.0
STEP  脉冲控制-----P1.1
SLEEP  不接
reset   不接
MS3  细分 ----------P1.2
MS2  细分-----------P1.3
MS3  细分-----------P1.4
ENABLE  使能控制---P1.5
右边一侧接步进电机
GND 0V  ------------接0V
VDD 5V--------------接5V
1B   1A   2A    2B   -----接电机线(黑绿红蓝或红蓝黑绿)
GND    接外部电源0V(但电机额定电压大于5V时)
VMOT  接外部电源电机需要的电压(但电机额定电压大于5V时)
图片下面是细分的电平示意图
最后我来放上我自己的实物图

我用的是51单片机开发板

自己焊接了两个A4988驱动
自己做的跳线,有点丑
希望能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A(2019-05-05):
有运行程序吗?

网友B(2020-02-20):
GND    接外部电源0V(但电机额定电压大于5V时)
VMOT  接外部电源电机需要的电压(但电机额定电压大于5V时)
是必须给吗?

网友B:
有程序吗?

网友C(2020-05-02):
引用 网友B:
GND    接外部电源0V(但电机额定电压大于5V时)
VMOT  接外部电源电机需要的电压(但电机额定电压大于5V ...

必须,大于8v小于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