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时钟(PCB+原理图+代码)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definit.h>

void init();//初始化
void disp();//数码管动态显示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
void work0();//时间设置模式
void work1();//时钟模式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while(!TF0);//2.5ms到?
                {
                        TF0=0;//清除标志位
                        TH0=0XF6;//2.5ms重赋初值
                        TL0=0X3B;
                        cs0=cs1=cs2=cs3=cs4=cs5=1;//关位选
                        led=0;
                        mcnt++;
                        keyscan();//按键扫描
                        disp();//动态显示
                        switch(msta)//根据状态值散转
                        {
                                case 0:work0();//时间设置
                                                        break;
                                case 1:work1();//时钟模式
                                                        break;
                        }
                }
        }
}
void init()
{
        dis=mcnt=0;
        cs0=cs1=cs2=cs3=cs4=cs5=1;
        msta=1;
        led=1;
        buzzer=1;
        TMOD=0X01;//定时器T0工作方式1
        TH0=0XF6;//2.5ms初值
        TL0=0X3B;
        TR0=1;//开定时器
}

void keyscan()
{
        uchar r1;
        static uchar keycnt;
        r1=P1;
        r1&=0xff;//P1设为输入口
        r1^=0xff;
        if(r1)//有键?
        {
                keycnt++;
                if(keycnt>=4)//20ms到?
                {
                        keycnt=0;
                        key1=r1;
                }
                else
                {
                        key1=lastkey1;
                }
        }
        else
        {
                key1=0;
                keycnt=0;
        }
        r1=key1;
        key1=key1&(lastkey1^key1);
        lastkey1=r1;
}
void disp()
{
                switch(dis)
                {
                                case 0:P0=disp_sm[buf0];//秒低位
                                                                cs0=0;
                                                                dis=1;
                                                                break;
                                case 1:P0=disp_sm[buf1];//秒高位
                                                                cs1=0;
                                                                dis=2;
                                                                break;
                                case 2:P0=disp_sm[buf2];//分低位
                                                                cs2=0;
                                                                dis=3;
                                                                break;
                                case 3:P0=disp_sm[buf3];//分高位
                                                                cs3=0;
                                                                dis=4;
                                                                break;
                                case 4:P0=disp_sm[buf4];//时低位
                                                                cs4=0;
                                                                dis=5;
                                                                break;
                                case 5:P0=disp_sm[buf5];//时高位
                                                                cs5=0;
                                                                dis=0;
                                                                break;
                }
}
void work0()
{
        if(k6)//调整键按下
        {
                msta=1;
        }
        if(k5)//秒+
        {
                buf0++;
                if(buf0>=10)
                {
                        buf0=0;
                        buf1++;
                        if(buf1>=6)
                                buf1=0;
                }
        }
        if(k4)//秒-
        {
                buf0--;
                if(buf0<0)
                {
                        buf0=9;
                        buf1--;
                        if(buf1<0)
                        {
                                buf1=5;
                                buf0=9;
                        }

                }
        }
        if(k3)//分+
        {
                buf2++;
                if(buf2>=10)
                {
                        buf2=0;
                        buf3++;
                        if(buf3>=6)
                                buf3=0;
                }
        }
        if(k2)//分-
        {
                buf2--;
                if(buf2<0)
                {
                        buf2=9;
                        buf3--;
                        if(buf3<0)
                        {
                                buf3=5;
                                buf2=9;
                        }

                }
        }
        if(k1)//时+
        {
                buf4++;
                if(buf5>=2 && buf4>=4)
                        buf5=buf4=0;
                if(buf4>=10)
                {
                        buf4=0;
                        buf5++;
                        if(buf5>=6)
                                buf5=0;
                }
        }
        if(k0)//时-
        {
                buf4--;
                if(buf5<0 && buf4<0)
                {
                        buf5=2;
                        buf4=3;
                }
                if(buf4<0)
                {
                        buf4=9;
                        buf5--;
                        if(buf5<0)
                        {
                                buf5=2;
                                buf4=3;
                        }
                }
        }
}
void work1()
{
        if(k6)
        {
                msta=0;
                buf0=buf1=buf2=buf3=buf4=buf5=0;
        }
        if(mcnt>=400)//1s到?
                        {
                                mcnt=0;
                                buf0++;
                                if(buf0>=10)
                                {
                                        buf0=0;
                                        buf1++;
                                        if(buf1>=6)
                                        {
                                                buf1=0;
                                                buf2++;
                                                if(buf2>=10)
                                                {
                                                        buf2=0;
                                                        buf3++;
                                                        if(buf3>=6)
                                                        {
                                                                buf3=0;
                                                                buf4++;
                                                                hourbuf++;
                                                                if(buf5>=2 && buf4>=4)
                                                                        buf5=buf4=0;
                                                                if(buf4>=10)
                                                                {
                                                                        buf4=0;
                                                                        buf5++;
                                                                }
                                                        }
                                                }
                                        }
                                }
                        }
                if(hour!=hourbuf)//小时+1?
                {
                        buzzer=0;//开蜂鸣器
                        buzzersta++;
                        if(buzzersta>=200)//0.5s到?
                        {
                                buzzersta=0;
                                hour=hourbuf;
                                buzzer=1;
                        }
                }
}

网友A(2019-04-24):
挺好的,PCB话的挺详细

网友B:
这个做出来的实物有吗?

网友C(2020-09-06):
运行怎么样啊?

网友D:
谢谢分享,PCB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E(2022-03-13):
没有加DS3231,一旦停电还得重新调时。

网友F:
这发的个啥啊,一个图片一个说明也没有 ,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