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3-23):
本人从网上找了个12v的继电器驱动电路,想把它改成24v的,请问是直接改变电压就可以还是?1的组织要增大
还有就是原图中用的tpl521-1光耦,我想用pc817光耦直接代替可以吗,还是说?2   ?3的电阻要改变
百度上说是小于35v以下可,tpl521-1可以用pc817代替,还是有点迷惑

原图

原图

直接改变电源

直接改变电源

网友A:
不用动任何其它参数,直接将12V换成24V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B:
不用改啊,只是一个输入变了而已

网友C:
我怎么觉得ULN2003A输入脚要下拉一个电阻...????

网友D:
ULN输入口那个光耦可以不要,直接接单片机IO口,12V地与单片机地接一起即可.电压只要不超过ULN的极限值,直接换上.
TLP521和PC817一般场合是可以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