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Pe020]: identifier "FILE" is undefined 解决方案

楼主:
IAR或者Keil用到重定向printf函数出现的错误解决方案

转发请注明出处,谢谢
原创:李剀
https://www.cnblogs.com/kevin-nancy/articles/10585199.html

或者
https://blog.csdn.net/Kevin_8_Lee/article/details/88764700

上面两个是我在CSDN和博客园的博客地址,现在发布至51hei论坛,希望帮助到大家

下面进入正题

我所使用的是STM32F407开发板,在IAR下写程序,Keil遇到这个问题也可以这么解决

1、我所使用的重定向printf函数如下
在uart.c里面添加一下程序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brief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param  None
        *@retval None
******************************************************************/
PUTCHAR_PROTOTYP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然后编译
出现的警告及错误如下图所示

我google了一下 :
很多网友的提供的解决方案几乎一样, 即 在IAR中
Options -> General Options -> Library Configuration
在这里面把Library的选成Full      见下图

还有的说是添加什么宏之类的,我觉得太麻烦了,并没有那样去做。

而且,向上面那样做之后, 还不够,我试了之后还是同样的错误

既然都不可以,那怎么做呢?

请思考一下,printf是哪里的函数?
没错, 是C里面的函数。既然根源清楚了,那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下面的方法了。

在uart.c文件里面包含一个stdio.h的头文件

然后编译uart.c文件

舒服~~~~~~

2、但是,还没完

当在主函数里面编译的时候出现了以下警告

作为一个追求完美的人,这怎么能行

同理,  在前面包含stdio.h这个头就完美了

0 error(s),0 warning(s)

ok,完美!!!  希望这篇博客对你有所帮助

不被重重的击倒,又怎么能华丽的站起。   加油吧

网友A(2020-12-07):
这个方法 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谢谢分享您的经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