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语言(0x08==a&0x08)和(a&0x08==0x08)的区别

楼主(2019-03-23):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简单但是困扰着我的C语言问题,就是(0x08==a&0x08)和(a&0x08==0x08)的区别,按理说等号两边相等,但是我这个测试程序,两种情况却有不同的结果,请问,这究竟区别在哪里的呢,源测试程序如下:
#include <REGX51.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0x11;

        if(0x08==a&0x08)////////////////这个是正常的

        //if(a&0x08==0x08)///////////////这个条件有问题

        {
        P3=0;
        }
        while(1);
}

网友A:
==优先级高

网友B:
不能说是你错,只能说是编译平台认不认这个理!
它不认,你要用它,就只能遵循。

网友B:
也就是说换一种编译平台或许就认它。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经多次实验,当0x08==0x08&a或者a&0x08==0x08时都是正确的,0x08==a&0x08或者0x08&a==0x08时,会出现错误结果,这个错误让我走了好多的弯路哦,初学单片机的我,看来还要多多学习

网友C:
执行的优先级不一样

网友D:
这种写法谭浩强的书里面最多,类似于什么if(a++>--c)之类的.
实用最好不要这么写,看着让人头晕,让你以后自己看不懂自己的代码,如果万一记错优先级,而编译又不报错的话,查错会很麻烦.加个括号可读性就会好很多,而且也不用去记让人讨厌的运算优先级.

网友E:
优先级不一样

网友F:
最好加上括号,也有利于以后程序可读。

网友G:
把你想优先计算的加括号再试试

网友H:
将a&0x08写成(a&0x08),两种就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