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异步数码管扫描的区别是什么呀,新手求教

楼主(2019-03-23):
求大佬能够解释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问法就有问题。
所谓同步,是若干个同时进行,请问你定义的是哪若干个?
所谓异步,是若干个分次进行,请问你定义的是哪若干个?
单位是数码管的个数,还是引脚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