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取51单片机串口接收的数据并转整型?

楼主(2019-03-23):
我希望把51单片机串口接收的数据,分别提取后两位,倒数第三第四位,并转换成整形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send_byte(uchar by);
void send_string(uchar *p);
void delay(uint n);

uchar rst[]="AT+RST\r\n";
uchar mod[]="AT+CWMODE=3\r\n";
uchar wico[]="AT+CWJAP=\"Nick\",\"qweasdzxc\"\r\n";
uchar sev[]="AT+CIPSTART=\"TCP\",\"192.168.43.31\",8080\r\n";
uchar mods[]="AT+CIPMODE=1\r\n";
uchar sen[]="AT+CIPSEND\r\n";
uchar in[]="in\r\n";
uchar copa[]="bye\r\n";

uint g,y,r;
sbit ght=P2^0;
sbit yht=P2^1;
sbit rht=P2^2;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T2CON=0X34;
                PCON=0X80;
                RCAP2H=(65536-39)/256;
    RCAP2L=(65536-39)%256;
    ES=0;
    EA=1;
                ET0=1;
                ET1=1;
                EX0=1;
                IT0=1;
                EX1=1;
                IT1=1;
}

void main()
{

        UsartInit();
        send_string(rst);
        delay(1);
        send_string(mod);
        delay(1);
        send_string(wico);
        delay(10);
        send_string(sev);
        delay(10);
        send_string(mods);
        delay(5);
        send_string(sen);
        delay(3);
        ES=1;
        g=5;
        y=2;
        r=5;
        while(1)
        {
                ght=0;
                yht=1;
                rht=1;
                delay(g);
                ght=1;
                yht=0;
                rht=1;
                delay(y);
                ght=1;
                yht=1;
                rht=0;
                delay(r);
        }
}

void send_byte(uchar by)
{
                SBUF = by;
    while(!TI);
    TI = 0;
}

void send_string(uchar *p)
{
    while(*p!= '\0')
                        {
        send_byte(*p);
        p++;
    }
}

void delay(u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i=0;i<n;i++)
        {
                #pragma asm
                DEL3:MOV R0,#100
                DEL2:MOV R1,#100
                DEL1:MOV R2,#25
          DEL0:NOP
               NOP
               DJNZ R2,DEL0
               DJNZ R1,DEL1
               DJNZ R0,DEL2
        #pragma endasm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char str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send_byte(uchar by);
void send_string(uchar *p);
void delay(uint n);

uchar rst[]="AT+RST\r\n";
uchar mod[]="AT+CWMODE=3\r\n";
uchar wico[]="AT+CWJAP=\"Nick\",\"qweasdzxc\"\r\n";
uchar sev[]="AT+CIPSTART=\"TCP\",\"192.168.43.31\",8080\r\n";
uchar mods[]="AT+CIPMODE=1\r\n";
uchar sen[]="AT+CIPSEND\r\n";
uchar in[]="in\r\n";
uchar copa[]="bye\r\n";

uint g,y,r;
sbit ght=P2^0;
sbit yht=P2^1;
sbit rht=P2^2;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T2CON=0X34;
                PCON=0X80;
                RCAP2H=(65536-39)/256;
    RCAP2L=(65536-39)%256;
    ES=0;
    EA=1;
                ET0=1;
                ET1=1;
                EX0=1;
                IT0=1;
                EX1=1;
                IT1=1;
}

void main()
{

        UsartInit();
        send_string(rst);
        delay(1);
        send_string(mod);
        delay(1);
        send_string(wico);
        delay(10);
        send_string(sev);
        delay(10);
        send_string(mods);
        delay(5);
        send_string(sen);
        delay(3);
        ES=1;
        g=5;
        y=2;
        r=5;
        while(1)
        {
                ght=0;
                yht=1;
                rht=1;
                delay(g);
                ght=1;
                yht=0;
                rht=1;
                delay(y);
                ght=1;
                yht=1;
                rht=0;
                delay(r);
        }
}

void send_byte(uchar by)
{
                SBUF = by;
    while(!TI);
    TI = 0;
}

void send_string(uchar *p)
{
    while(*p!= '\0')
                        {
        send_byte(*p);
        p++;
    }
}

void delay(u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i=0;i<n;i++)
        {
                #pragma asm
                DEL3:MOV R0,#100
                DEL2:MOV R1,#100
                DEL1:MOV R2,#25
          DEL0:NOP
               NOP
               DJNZ R2,DEL0
               DJNZ R1,DEL1
               DJNZ R0,DEL2
        #pragma endasm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char str;
        str=SBUF;
        RI = 0;//
}
void Iny0()        interrupt 0
{
        ES=0;
        send_string(in);
        ES=1;
}
void Iny1()        interrupt 2
{
        ES=0;
        send_string(copa);
        ES=1;
}
        str1=SBUF;

        RI = 0;//
}
void Iny0()        interrupt 0
{
        ES=0;
        send_string(in);
        ES=1;
}
void Iny1()        interrupt 2
{
        ES=0;
        send_string(copa);
        ES=1;
}

网友A:
想像一下:一个数据流从你面前流过,你如何知道谁是最后一个呢?
无法确定最后一个是谁,又何来倒数呢?
问题的前键就是这个!
也即通讯协议是如何定义:结束标记的!
你先规划一个缓冲区,大小=4个字节+结束标记。每次收到数据就依序放入这个区域(循环放置,并设置一个指针PX,每次输入使PX指向它,目的:可以知道何处是头,何处是尾。)每次输入后,在PX(注意是循环+,要保证不溢出)的地方,判一下是不是结束标记,如何是,则其它地方必是你要的4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像一下:一个数据流从你面前流过,你如何知道谁是最后一个呢?
无法确定最后一个是谁,又何来倒数呢?
...

可以给个样本程序吗

网友B:
按照通信协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