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读取ds1302时钟模块的数据显示在1602上面,乱码了

楼主(2019-03-23):
求大佬给看一下1602乱码的原因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LCD1602.h"
sbit RST=P3^5;
sbit IO=P3^6;
sbit SCK=P3^7;
sbit led=P2^4;
#define ds1302_sec_add   0x80  //秒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in_add   0x82  //分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hr_add   0x84  //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te_add   0x86  //日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onth_add  0x88  //月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y_add   0x8a  //星期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year_add   0x8c  //年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ontrol_add  0x8e  //控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harger_add  0x90
#define ds1302_clkburst_add  0xbe
//初始时间定义
uchar time_buf[7] = {0x19,0x03,0x23,0x16,0x23,0x55,0x06};//初始时间2010年6月1号23点59分55秒 星期二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功能:12us延时
//STC89C52为1T单片机,即1个时钟/机器周期,速度为AT89C52的12倍
void Delay_xus(uint t)
{
  for(;t>0;t--)
   {
  _nop_();
   }
}
void ds1302_init(void)
{
RST=0;   //RST脚置低
SCK=0;   //SCK脚置低
}
//向DS1302写入一字节数据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d)
{
uchar i;
RST=1;     //启动DS1302总线
//写入目标地址:addr
addr = addr & 0xFE;   //最低位置零,寄存器0位为0时写,为1时读
for (i = 0; i < 8; i ++) {
  if (addr & 0x01) {
   IO=1;
   }
  else {
   IO=0;
   }
  SCK=1;      //产生时钟
  SCK=0;
  addr = addr >> 1;
  }
//写入数据:d
for (i = 0; i < 8; i ++) {
  if (d & 0x01) {
   IO=1;
   }
  else {
   IO=0;
   }
  SCK=1;    //产生时钟
  SCK=0;
  d = d >> 1;
  }
RST=0;  //停止DS1302总线
}
//从DS1302读出一字节数据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r) {
uchar i,temp;
RST=1;     //启动DS1302总线
//写入目标地址:addr
addr = addr | 0x01;    //最低位置高,寄存器0位为0时写,为1时读
for (i = 0; i < 8; i ++) {
  if (addr & 0x01) {
   IO=1;
   }
  else {
   IO=0;
   }
  SCK=1;
  SCK=0;
  addr = addr >> 1;
  }
//输出数据:temp
for (i = 0; i < 8; i ++) {
  temp = temp >> 1;
  if (IO) {
   temp |= 0x80;
   }
  else {
   temp &= 0x7F;
   }
  SCK=1;
  SCK=0;
  }
RST=0;     //停止DS1302总线
return temp;
}
//向DS302写入时钟数据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0x80);    //暂停时钟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harger_add,0xa9);     //涓流充电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year_add,time_buf[0]);  //年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onth_add,time_buf[1]); //月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te_add,time_buf[2]);  //日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hr_add,time_buf[3]);  //时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in_add,time_buf[4]);  //分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time_buf[5]);  //秒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time_buf[6]);  //周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打开写保护
}
//从DS302读出时钟数据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
time_buf[0]=ds1302_read_byte(ds1302_year_add);  //年
time_buf[1]=ds1302_read_byte(ds1302_month_add);  //月
time_buf[2]=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te_add);  //日
time_buf[3]=ds1302_read_byte(ds1302_hr_add);  //时
time_buf[4]=ds1302_read_byte(ds1302_min_add);  //分
time_buf[5]=(ds1302_read_byte(ds1302_sec_add))&0x7f;//秒,屏蔽秒的第7位,避免超出59
time_buf[6]=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y_add);  //周
}
void Display(void)
{
   write_com(0x80+0);                  //1602第1行第1列
   write_data('2');                    //x000年00月00日00时00分00秒
  write_com(0x80+1);                  //1602第1行第2列
   write_data('0');                    //0x00年00月00日00时00分00秒
   write_com(0x80+2);                  //1602第1行第3列
   write_data(time_buf[0]/16);         //00x0年00月00日00时00分00秒
  write_com(0x80+3);                  //1602第1行第4列
  write_data(time_buf[0]&0X0F);       //000x年00月00日00时00分00秒
  write_com(0x80+4);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a(time_buf[1]/16);
  write_com(0x80+6);
  write_data(time_buf[1]&0X0F);

  write_com(0x80+7);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a(time_buf[2]/16);
  write_com(0x80+9);
  write_data(time_buf[2]&0X0F);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time_buf[6]&0X0F);

  write_com(0xc0+0);
  write_data(time_buf[3]/16);
  write_com(0xc0+1);
  write_data(time_buf[3]&0X0F);

  write_com(0xc0+2);
   write_data('/');

  write_com(0xc0+3);
  write_data(time_buf[4]/16);
  write_com(0xc0+4);
  write_data(time_buf[4]&0X0F);

  write_com(0xc0+5);
   write_data('/');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a(time_buf[5]/16);
  write_com(0xc0+7);
  write_data(time_buf[5]&0X0F);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lcd1602_init();
ds1302_init();  //DS1302初始化
Delay_xms(10);
ds1302_write_time(); //写入初始值
while(1)
  {
   Display();
   Delay_xms(200);
  }
}

网友A:
给一个例子,你对照看看:

网友B: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例子,你对照看看:

不行啊,这个程序下载进去什么都没有了,1602也不显示东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这个程序下载进去什么都没有了,1602也不显示东西了

生搬硬套行不通,就算电路与程序是配套的,只是芯片不一样都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D:
1602显示的字符,如显示3数字 代码0x30+3,你出现乱码是没有进行显示码的+0x30.

网友E:
楼上说的对,你这个显示程序的输入参数应该是ASCII码,而你输入的是数字,比如‘0’的ASCII码是0x30,
以141行 write_data(time_buf[0]/16);为例 ,比如你要显示数字2 应该是write_data(0x32);其中0x32是数字2的ASCII码
因此在你141后面所有
write_data(XXX)全部改成write_data(‘0’+XXX)就能显示了 或者write_data(0x30+XXX)

楼主:
我已经弄好了,换了几个旧模块都不行,然后自己焊接了一个ds1302的模块,再修改修改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F:
仔细检测程序。多看看其他帖子。吸取经验。楼主加油。祝你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