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仿真数值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9-03-23):
我设置的温度超过60度LED等就会亮,温度没超过60度时,数码管显示温度值正常,但是还是有一堆的看不懂的提醒定位是ds18b20好像有问题;然后温度超过60度后,LED灯亮,但是数码管不显示温度值,调节温度传感器也没有反应,而且仍然有一堆的提醒ds18b20好像有问题,求解答谢谢!!!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26=P2^6;//数码管段选
sbit we27=P2^7;//数码管位选
sbit DS=P2^2;//温度传感器
sbit led1=P3^7;//led
uchar code smg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9数码管段表
uchar code smgwei[]={0xfe,0xfd,0xfb};       //1~3数码管位表
uint sum,wendu;
uint tt,y;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we(uchar z) //位选
{
        we27=0;
        P0=z;
        we27=1;
        we27=0;
}

void du(uchar z)   //段选
{
        du26=0;
        P0=z;
        du26=1;
        du26=0;
}
void display() //三个数码管显示
{
        static uchar wei;
        switch(wei)
        {
                case 0:we(smgwei[wei]);du(smgdu[wendu/100]);break;
                case 1:we(smgwei[wei]);du(smgdu[wendu%100/10]|0x80);break;
                case 2:we(smgwei[wei]);du(smgdu[wendu%10]);break;
        }
        wei++;
        if(wei==3)
                wei=0;
}

void timer0int() interrupt 1 //定时器,定时5ms
{
        static uchar num;
        TH0=(65535-5000)/256;
        TL0=(65535-5000)%256;
        num++;
        display();
        if(num>=200)        //延时1s显示温度数值
        {
                num=0;
                 y=1;
        }
}
void delay_us(uchar us)        //延时函数
{
         while(us--);
}

//单总线初始化时序
bit ds_init()
{
        bit i;
        DS=1;
        _nop_();
        DS=0;
        delay_us(75);//拉低总线499.45us,总线上的温度传感器将会被全部复位

        DS=1;//释放总线
        delay_us(4);//延时37.95us,等待温度传感器发回存在信号

        i=DS;
        delay_us(25);//延时141.95us,读取温度传感器存在的时间
        DS=1;
        _nop_();
        return (i);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0;
                _nop_(); //产生写时序
                DS=dat&0x01;
                delay_us(12);//延时76.95us
                DS=1;//释放总线准备下一次数据的写入
                _nop_();
                dat>>=1;
        }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j,dat;
        for(i=0;i<8;i++)
        {
                DS=0;
                _nop_();//产生读时序
                DS=1;
                _nop_();//释放总线
                j=DS;
                delay_us(12);//76.95us
                DS=1;
                _nop_();
                dat=(j<<7)|(dat>>1);
        }
        return (dat);
}
void main()
{
        uint i;
        uchar L,M;
        EA=1;
        ET0=1;
        TR0=1;
        TMOD=0X01;
        TH0=(65535-5000)/256;
        TL0=(65535-5000)%256;
        while(1)
        {
                ds_init();//初始化温度传感器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elay(50);
                ds_init();//初始化温度传感器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be);//读取温度传感器暂存器的值
                L=read_byte();
                M=read_byte();
                i=M;
                i<<=8;
                i|=L;
                i=i*0.0625*10+0.5;//将读出来的数据合并存到i中
                if(y==1)
                {
                        y=0;
                          wendu=i;
                }
                if(wendu>=600)          //温度超过60度,LED灯亮
                        led1=0;
                else
                         led1=1;
        }
}

网友A:
你的程序没有大毛病。可能是时序有点问题,另外把读温度程序放在时标 if(y==1)内为佳。修改后功能正常。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26=P2^6;//数码管段选
sbit we27=P2^7;//数码管位选
sbit DS=P2^2;//温度传感器
sbit led1=P3^7;//led
uchar code smg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9数码管段表
uchar code smgwei[]={0xfe,0xfd,0xfb,0xf7};       //1~4数码管位表
uchar TempData[4];//显示值缓存
//uint sum,wendu;
//uint tt;
bit y;

void delay_us(uchar us)//约2us延时函数
{
        while(--us);
}
void delay(uchar z)//约1ms延时函数
{
        while(z--)
        {
                delay_us(245);
                delay_us(245);
        }
}
void we(uchar z) //位选
{
//        we27=0;
        P0=z;
        we27=1;
        we27=0;
}
void du(uchar z)   //段选
{
//        du26=0;
        P0=z;
        du26=1;
        du26=0;
}
void display() //4个数码管显示
{
        static uchar wei;
        du(0x00);                        //消隐
        we(smgwei[wei]);        //送位码
        du(TempData[wei]);//送段码
        wei++;
        wei%=4;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dat;
        for(i=0;i<8;i++)
        {
                DS=0;
                dat>>=1;
                DS=1;
                if(DS)
                        dat|=0x80;
                delay_us(25);
        }
        return (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0;
                DS=dat&0x01;
                delay_us(25);//延时
                DS=1;//释放总线准备下一次数据的写入
                dat>>=1;
        }
}
//单总线初始化时序
bit ds_init()
{
        bit i;
        DS=1;
        delay_us(5);
        DS=0;
        delay_us(200);//拉低总线499.45us,总线上的温度传感器将会被全部复位
        delay_us(200);
        DS=1;//释放总线
        delay_us(50);//延时37.95us,等待温度传感器发回存在信号
        i=DS;
        delay_us(25);//延时141.95us,读取温度传感器存在的时间
        return (i);
}
uint ReadTemperature()
{
        uint H,i;
        uchar L;
        ds_init();//初始化温度传感器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elay(10);
        ds_init();//初始化温度传感器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be);//读取温度传感器暂存器的值
        L=read_byte();
        H=read_byte();
        H<<=8;
        i=L+H;
        return(i);
}
void Timer0Init()                //2毫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1;
}
void main()
{
        uint  temp;
        uchar TempH,TempL;
        bit   negative;//负数标志

        Timer0Init();
        while(1)
        {
                if(y==1)
                {
                        y=0;
                        temp=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
                        if(temp&0x8000)
                        {
                                negative=1;                //负号标志
                                temp=~temp;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negative=0;        //正数

                        TempH=temp>>4;                //分解为整数
                        TempL=temp&0x0F;        //分解为小数
                        TempL=TempL*6/10;        //保留一位小数

                        if(negative==1)
                                TempData[0]=0x40;//显示负号
                        else if(TempH/100==0)//小于100
                                TempData[0]=0;                                                //百位消隐
                        else
                                TempData[0]=smgdu[TempH/100]; //显示百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
                                TempData[1]=0;                                                //十位消隐
                        else
                                TempData[1]=smgdu[(TempH%100)/10];        //显示十位温度
                        TempData[2]=smgdu[(TempH%100)%10]|0x80;//显示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3]=smgdu[TempL];                                        //显示小数温度1位
                }
                if(TempH>=60)          //温度超过60度,LED灯亮
                        led1=0;
                else        led1=1;
        }
}
void timer0int() interrupt 1 //定时器,定时2ms
{
        static uchar num;
        TL0 = 0x3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display();
        num++;
        if(num>=250)   //延时500ms显示温度数值
        {
                num=0;
                y=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