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单片机程序运行,屏幕一直都是蓝色的,没反应

楼主:
求助为什么我这个LCD12864程序不能在普中开发板上运行,屏幕是蓝色的没反应
是有什么问题在里边吗?求助各位大神
附带普中开发板对应引脚图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 P2^6;
sbit RW= P2^5;
sbit E= P2^7;
sbit PSB= P3^2;
sbit Data= P0;
sbit BF= 0x80;
sbit REST= P3^4;
typedef unsigned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const Uchar delay=250;
const Uchar lengthF1=6;
const Uchar lengthCF3=8;
Uchar code picture1[]={
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7F,0xFF,0xFF,0xFE,0x08,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8,0x3F,0xFF,0xFF,0xFF,0xFF,0xF8,0x37,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3,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3,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C,0x3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C,0x30,0x00,0x00,0x00,
...
};//无协
Uchar code picture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正常态皮卡丘
Uchar code picture3[]={0};//生气态皮卡丘
Uchar code picture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FF,0xF0,0x00,0x00,0x00,0x00,0x00,
...
};//吃东西皮卡丘
Uchar code picture5[]={0};//雷丘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x;i>0;i--)
{
  for(j=110;j>0;j--);
};
}
void RDBF()
{
Uchar temp;
RS=0;
RW=1;
while(1)
{
  P1=0xFF;
  E=1;
  temp=P1;
  E=0;
  if(temp&0x80==0) break;
}
}
void WRCommand(Uchar comm)
{
RDBF();
RW=0;
P1=comm;
E=1;
E=0;
}
void WRData(Uchar TEMP)
{
RDBF();
RS=1;
RW=0;
P1=TEMP;
E=1;
E=0;
delayms(1);

}
void LCDInit()
{
PSB=1;
REST=1;
REST=0;
REST=1;
WRCommand(0x30);
WRCommand(0x06);
WRCommand(0x01);
WRCommand(0x0c);
WRCommand(0x02);
}
void ShowQQChar(Uchar addr,Uchar*english,Uchar count)
{
Uchar i;
WRCommand(addr);
for(i=0;i<count;)
{
  WRData(english[i*2]);
  WRData(english[i*2+1]);
  i++;
}

}
//数组字符串
void ShowNUMChar(Uchar addr,Uchar i,Uchar count)
{
Uchar j;
for(j=0;j<count;)
{
  WRCommand(addr);
  WRData(i+j);
  j++;
  WRData(i+j);
  addr++;
  j++;
}
}
//连续字符串
void WRCGRAM(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addr)
{
Uchar i;
for(i=0;i<16;)
{
WRCommand(addr+i);
WRData(data1);
WRData(data1);
i++;
WRCommand(addr+i);
WRData(data2);
WRData(data2);
i++;
}
}
void ShowCGChar(Uchar addr,Uchar i)
{
Uchar j;
for(j=0;j<0x20;)
{
  WRCommand(addr+j);
  WRData(0x00);
   WRData(i);
  j++;
}
}
//显示自定义字符,并填满全屏
void CLEARGDRAM(void)
{
  Uchar j;
  Uchar i;
  WRCommand(0x34);
  WRCommand(0x36);
  for(j=0;j<32;j++)
  {
   WRCommand(0x80+j);
   WRCommand(0x80);
   for(i=0;i<32;i++)
  {
    WRData(0x00);
   }
  }

}
void WRGDRAM(Uchar Y1,Uchar clong,Uchar hight,Uchar *TAB1)
{
  Uint k;
  Uchar j;
  Uchar i;
  WRCommand(0x34);
  WRCommand(0x36);
  for(j=0;j<hight;j++)
  {
   WRCommand(Y1+j);
   WRCommand(0x80);
   for(i=0;i<clong;i++)
   {
   WRData(TAB1[clong*j+i]);
   }

   for(k=0;k<clong;k++)
   {
    WRData(TAB1[clong*(j+hight)+k]);
   }

  }
}//写入 GDRAM 绘图
void begining()
{
unsigned char code a[]={"电胁稳髌?};
unsigned char code b[]={"队伍:新弟中弟"};
unsigned char code c[]={"队员 王净 袁锐"};
unsigned char code d[]={"队长 李"};
LCDInit();
WRCommand(0x01);
ShowQQChar(0x80,a,lengthCF3);
  ShowQQChar(0x90,b,lengthCF3);
  ShowQQChar(0x88,c,lengthCF3);
  ShowQQChar(0x98,d,lengthCF3);
delayms(2000);
WRCommand(0x01);
delayms(1000);
CLEARGDRAM();
WRGDRAM(0x80,16,32,picture1);
delayms(2000);
}
void pet()
{
unsigned int p=2000;//数码管实现P的显示,初始化p
unsigned i;
while(1)
{
//从无线模块来增加p
//用中断来弄p的自减
//根据p来确定宠物形态
if(p<=1000) i=1;
if(p>1000&&p<=5000) i=2;
if(p>5000) i=3;
switch(i)
{
case 1:
{
  CLEARGDRAM();
   WRGDRAM(0x80,16,32,picture3);
} break;
case 2:
{
  CLEARGDRAM();
   WRGDRAM(0x80,16,32,picture2);
}break;
case 3:
{
  CLEARGDRAM();
   WRGDRAM(0x80,16,32,picture5);
}break;
}
}
}
void main()
{
begining();
pet();
}

网友A(2019-03-23):
补充一下 就是屏幕一直都是蓝色的 没反应

网友B:
12864和1602之间转化有个跳线帽,调一下。液晶和液晶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板子的空脚,刚好对应液晶的控制脚。建议万用表量下。你液晶图有CS1、cs2,你程序没有,你的程序看典型的ST7920控制芯片。
sbit RS= P2^6;
sbit RW= P2^5;
sbit E= P2^7;
sbit PSB= P3^2;
sbit Data= P0;
sbit BF= 0x80;
sbit REST= P3^4;

网友C:
如果是开发板配套的程序,在确定程序已正常烧录的情况下,楼主应该首先查看端口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背光电阻没调好

网友E:
3脚是对比度,显示屏的对比度调节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背光电阻没调好

请问该怎么调呢

网友F:
在我使用的情况来看,除了LCD1602一般都是标准16脚,而且引脚功能一样;LCD12864的差别就太大了,有字库和没字库版本,并口和串行,厂家、型号不同,引脚功能都不一样!所以你的LCD12864型号是哪一个,到网上仔细查一下引脚功能,和普中开发板引脚功能是否相同,如果是开发板标配的显示屏,就要注意普中的开发板是用插接件连接IO口,插接件高低位顺序都要注意的。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普中提供了标准的程序模板,尽量他提供的源程序

网友G:
12864 的背光电阻一般都是调好的   查看是不是控制引脚的问题  看一下有没有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