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串口通信协议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19-03-24):
我用的是stm32f103rc,我用我的代码调试了俩三天都不行求各位大哥给我一个列子好不好
通信协议如下,我用的是串口四。

通信协议

通信协议

你们看一看我的单片机程序吧!
   u16 k=0;
   u8  gg[1];

void Tongxin(void)//串口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tongxin;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tongxin;
NVIC_InitTypeDef   NVIC_tongxin;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 ENABLE);
USART_DeInit(UART4);

GPIO_tongxin.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
GPIO_tongxin.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tongxin.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tongxin);

    GPIO_tongxin.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tongxin.GPIO_Pin=GPIO_Pin_11;
GPIO_tongxin.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tongxin);

USART_tongxin.USART_BaudRate=115200;
USART_tongxin.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tongxin.USART_Mode=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 ;
USART_tongxin.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tongxin.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tongxin.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ART4,&USART_tongxin);

USART_Cmd(UART4,ENABLE);
USART_ITConfig(UART4,USART_IT_RXNE,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tongxin.NVIC_IRQChannel=UART4_IRQn;
NVIC_tongxin.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tongxin.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NVIC_tongxin.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3;
NVIC_Init(&NVIC_tongxin);
}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串口4中断服务函数
{
    u8 a,b=0,c=0;
if((USART_GetITStatus(UART4,USART_IT_RXNE))!=RESET)//判断中断
{

  do{
     if(a==0x0d)  b=1; //判断数据是否以0x0d结束
  a=USART_ReceiveData(UART4);//接收数据
  gg[k]=a;
  k++;
  }while(b==0);
  for(b=0;b<k;b++)
  {
  USART_SendData(UART4,gg[b]);//发送数据
  }
  k=0;
}
}

我对这个简单协议深感无力,改了好几天了,一直在调,求各位大佬给我一个列子研究一下。

网友A:
你的串口中断程序有问题,给你个参考程序。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串口中断程序有问题,给你个参考程序。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

这个程序我看了,我老师说这个中断发送俩个数据可以,因为他的用的是if语句判断,只能接收一次,如果要接收多个数据需要什么循环什么东东,我不是很清楚!大佬能不能给我一个简单一点的列子,就在中断函数里面写,不要用printf打印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我看了,我老师说这个中断发送俩个数据可以,因为他的用的是if语句判断,只能接收一次,如果要接 ...

你要把老师的要求说清楚,你把整个工程发出来别人才好判断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老师的要求说清楚,你把整个工程发出来别人才好判断问题在哪。

我串口初始化好了,中断处理根据通信协议我写不来,你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好不好!就根据那个协议写一个串口中断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串口初始化好了,中断处理根据通信协议我写不来,你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好不好!就根据那个协议写一个串 ...

最好把工程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工程发出来

发来了

网友B:
下载了你此程序调试一下,把你的程序修改如下就可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
    u8 a,b=0,c=0;
        if((USART_GetITStatus(UART4,USART_IT_RXNE))!=RESET)//ÅD¶ÏÖD¶Ï
        {

//                do{
                a=USART_ReceiveData(UART4);
                if(a==0x0d)  b=1;
                gg[k]=a;
                k++;
//                }while(b==0);

                if(b==1)
                {
                        for(b=0;b<k;b++)
                        {
                                USART_SendData(UART4,gg[b]);//·¢Ëíêy¾Y
                                delay_us(1000);
                        }
                        k=0;
                }

  }
}

网友B:
查看了你的工程,修改如下就可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
    u8 a,b=0,c=0;
        if((USART_GetITStatus(UART4,USART_IT_RXNE))!=RESET)
        {

//                do{
                a=USART_ReceiveData(UART4);
                if(a==0x0d)  b=1;
                gg[k]=a;
                k++;
//                }while(b==0);

                if(b==1)
                {
                        for(b=0;b<k;b++)
                        {
                                USART_SendData(UART4,gg);//·¢Ëíêy¾Y
                                delay_us(1000);
                        }
                        k=0;
                }

  }
}

网友A:
f103ze串口4-9600-收什么发什么-成功.rar (4.51 MB, 下载次数: 1) 在你发的工程基础上做了修改,实现了收什么发什么,注意是9600波特率,stm32f103ze cpu,我只能在此cpu上试。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了你的工程,修改如下就可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

我现在加了判断0x0a;串口就输出不了了,我改变数组的大小,但输出不会改变;列如:我把gg【k】自定义成俩位,输入12345,该输出12,但是程序输出12345;大佬为什么?
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
    u8 a,b=0,c=0;
        if((USART_GetITStatus(UART4,USART_IT_RXNE))!=RESET)
        {

//                do{
                a=USART_ReceiveData(UART4);
    // if(a==0x0a)  c=1;
                if(a==0x0d)  b=1;
                gg[k]=a;
                k++;
//                }while(b==0);
//                if(b==1&&a==1)
                if(b==1)
                {
                        for(b=0;b<k;b++)
                        {
                                USART_SendData(UART4,gg);
                                delay_us(1000);
                        }
                        k=0;
                }
  }
}

楼主:
哪位大佬,谁能根据通信协议写一个串口4的出来?帮帮我啊!

楼主:
有没有懂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