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Z128智能车测试例程

楼主(2019-03-24):
龙邱测试例程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平    台】龙邱S9KEAZ128智能车MINI核心板母板
【编    写】C H IU S I R
------------------------------------------------
【dev.env.】IAR7.80.4
【Target  】S9KEAZ128
【Crystal 】16.000Mhz
【busclock】40.000MHz
【pllclock】40.000MHz
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测试说明******************************/
/****************************************************************
  测试什么功能就去掉对应函数前的“//”
  该例程针对mini核心板以及配套母版编写,其他版本核心板修改引脚
  TF卡&OLED版本核心板上OLED接口与ADC例程中的ADC引脚冲突,注意修改
  PWM和编码器采集函数不能同时启用,因为FTM模块冲突
  每个测试函数都写有 while(1),同时使能两个测试函数先执行的函数有效

20180321修改:
  中断优先级设置函数在:arm_cm0.h和arm_cm0.c中;
  修改堆栈大小LQ_KEAZ128_IAR_demo\src\config files中两个*.icf文件: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0x400改为0x800甚至更大;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100改为0x400甚至更大;
*******************************************************************/
/******************************************************************
接口定义:
-------------------------------------------------------------
LED         单片机接口
//核心板上RGB灯珠
LED0           PTC2
LED1           PTB4
LED2           PTE5
//母板上LED灯珠
LED3           PTI4
LED4           PTH6
===============================================================
KEY        单片机接口
//核心板上按键
KEY0          PTA0
//母板按键
KEY1          PTB5
KEY2          PTH2
KEY3          PTE6
===============================================================
拨码开关    单片机接口
KEY0          PTI2
KEY1          PTI3
KEY2          PTE2
KEY3          PTE3
===============================================================
TSL1401模块     单片机接口
VCC             5V
GND             GND
SI              I5/D5
SCK             I6/D6
ADC             AD8 C0/AD9 C1
===============================================================
多路电感模块    单片机接口
VCC             5V
GND             GND
ADC通道         管脚关系
ADC12           F4
ADC13           F5
ADC14           F6
ADC15           F7
ADC4            B0
ADC5            B1
ADC6            B2
ADC7            B3
-------------------------------------------------------------
电源监控或者它用
ADC11           C3
-------------------------------------------------------------
MPU6050        单片机接口   FLEXCOMM8
VCC             5V
GND             GND
SDA1            H3
SCL1            H4
//////////////////////////////////////////////////////////通用部分功能//////////
电机驱动        单片机接口
VCC             5V
PWM1            FTM2-CH0  H0
PWM2            FTM2-CH1  H1
PWM3            FTM2-CH2  D0
PWM4            FTM2-CH3  D1
-------------------------------------------------------------
舵机接口        单片机接口
VCC             可调
GND             GND
PWM1            FTM1-CH1  E7
-------------------------------------------------------------
龙邱512编码器   单片机接口
VCC             5V
GND             GND
LSB/A           FTM0 E0
DIR/B           H7
LSB/A           FTM1 E7
DIR/B           H5
-------------------------------------------------------------
OLED模块        单片机接口
VCC             5V
GND             GND
SCK             F3
SDA             F2
RST             A7
DC              A6
-------------------------------------------------------------
蓝牙/USBTTL    单片机接口   FLEXCOMM0
VCC             5V
GND             GND
UART2_RX        I1
UART2_TX        I0
=============================================================*/

#include "include.h"

void main(void)
{
  DisableInterrupts ;                  //禁止中断
  EnableInterrupts;

  //TestLED();//测试GPIOmini核心板RGB灯珠颜色闪烁

  //Test_KEY(); //测试GPIO按键功能
  //Test_KEY1(); //测试GPIO拨码开关功能
  //TestADC();//测试ADC转换并通过OLED显示和UART发出

  //TestKBI();//测试GPIO外部中断 母版上K0,K1按键有效

  //TestPIT();//测试PIT定时中断
  //TestFTM_PWM();//测试PWM/OLED及电机控制功能
  //TestUART012();//测试UART012发送及接收中断
  //TestFTM_InputCapture();//测试编码器脉冲采集功能

  //TestMPU6050();
  //Test_2100_8700();//测试龙邱九轴传感器
  //TestRTC();//LED闪烁,同时OLED上显示时间,单位秒
LCD_Init();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