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STC-ISP写的Linux版编程烧录软件,附源代码

楼主(2019-03-24):
只在STC11F04E单片机上试用过,其它型号可能要修改通信协议,可通过串口监控工具分析。

单片机脱机烧录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termios.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rpa/inet.h>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ctype.h>

#pragma pack(1)

// config MCU clock
#define MCU_CONFIG
//#define MCU_6TO6
//#define MCU_6TO12
//#define MCU_12TO12
//#define MCU_12TO6
#ifdef MCU_6TO6
#define MCU_CLOCK
#endif
#ifdef MCU_6TO12
#define MCU_CLOCK
#endif
#ifdef MCU_12TO12
#define MCU_CLOCK
#define MCU_CLOCK_12MHZ
#undef MCU_CONFIG
#endif
#ifdef MCU_12TO6
#define MCU_CLOCK
#define MCU_CLOCK_12MHZ
#endif
#ifndef MCU_CLOCK
#error "You must define MCU clock!"
#endif

#define VERSION "0.1"
#define DEFAULT_PORT "/dev/ttyS1"
#define LOW_BAUD B2400
#ifdef MCU_CLOCK_12MHZ
#define HIGH_BAUD B57600
#define MSG_HIGH_BAUD "57600bps"
#else
#define HIGH_BAUD B38400
#define MSG_HIGH_BAUD "38400bps"
#endif
#define BUFFSIZE 1024
#define TIMEOUT 2
#define BLOCK_SIZE 128

#define PKG_MINIMAL_LEN 9
#define PKG_SIGN1 '\x46'
#define PKG_SIGN2 '\xb9'
#define PKG_SIGN3 '\x16'
#define PKG_SIGN  0x46b9

enum pkg_type {
        PKG_TYPE1=0x68,
        PKG_TYPE2=0x6a,
};

enum pkg_code {
        CODE_INFO=0x50,
        CODE_MODI=0x8f,
        CODE_NEWB=0x8e,
        CODE_ERASE=0x84,
        CODE_DATA=0x00,
        CODE_END =0x69,
        CODE_CONF=0x8d,
        CODE_BYE =0x82,
};

int port_fd=-1;
FILE *rom_file;
int file_length;
int debug=0;
enum pkg_code step;
int block_no;
struct timeval start_tv;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Package format: head + data + tail
typedef struct _pkg_head {
        uint16 sign;                // 0x46b9
        uint8  type;                // 68: MCU to PC; 6a: PC to MCU
        uint16 lenth;                // from 'type' to 'pkg_tail.sign'
        uint8  code;
} pkg_head, *ppkg_head;

typedef struct _pkg_tail {
        uint16 cksum;                // from 'pkg_head.type' to 'data'
        uint8  sign;                // 0x16
} pkg_tail, *ppkg_tail;

typedef struct _pkg_data_head {
        uint16 dummy;                // always 0x0000
        uint16 addr;                // start addr
        uint16 lenth;                // 0x0080
} pkg_data_head, *ppkg_data_head;

void print_data(char *data, int len)
{
        unsigned char ch;
        int i, j;
        printf("Length: %x\n", len);
        for(i=0; i<len; i++) {
                ch=data[i];
                if((i&0x0f)==0)
                        printf("%04x: ", i);
                if((i&0x07)!=0x07)
                        printf("%02x ", ch);
                else
                        if((i&0x0f)!=0x0f)
                                printf("%02x-", ch);
                        else {
                                printf("%02x  ", ch);
                                for(j=0x0f; j>=0; j--) {
                                        ch=data[i-j];
                                        if(!isascii(ch) || iscntrl(ch))
                                                ch='.';
                                        putchar(ch);
                                }
                                putchar('\n');
                        }
        }
        if(len&0x0f) {
                for(; i<(len&~0x0f)+0x10; i++)
                        printf("   ");
                putchar(' ');
                for(j=len&~0x0f; j<len; j++) {
                        ch=data[j];
                        if(!isascii(ch) || iscntrl(ch))
                                ch='.';
                        putchar(ch);
                }
                putchar('\n');
        }
}

enum dbg_type {RECV, SEND};
void print_dbg(int type, char *buf, int buf_len)
{
        struct timeval tv;
        unsigned int sec, usec;
        if(debug) {
                if(type==SEND)
                        printf("\n[Send]\t\t");
                else
                        printf("\n[Received]\t");
                gettimeofday(&tv, NULL);
                if(start_tv.tv_usec>tv.tv_usec) {
                        usec=tv.tv_usec-start_tv.tv_usec+1000000;
                        sec=tv.tv_sec-start_tv.tv_sec-1;
                } else {
                        usec=tv.tv_usec-start_tv.tv_usec;
                        sec=tv.tv_sec-start_tv.tv_sec;
                }
                printf("[%d.%06d]\n", sec, usec);
                printf("Step: %02x\t", step);
                print_data(buf, buf_len);
        }
}

int checksum(char *buf, int buf_len)
{
        int i, sum=0;
        for(i=0; i<buf_len; i++)
                sum+=(unsigned char)buf[i];
        return sum;
}

// return: -1: bad pkg; >=0: pkg start position
int check_pkg(int code, char *buf, int buf_len)
{
        int i, len;
        ppkg_head ph=NULL;
        ppkg_tail pt=NULL;
        for(i=0; i<buf_len; i++) {
                if(buf[i]==PKG_SIGN1 && buf[i+1]==PKG_SIGN2 && i+PKG_MINIMAL_LEN<=buf_len) {
                        ph=(ppkg_head)buf+i;
                        if(ph->type==PKG_TYPE1 && ph->code==code) {
                                len=ntohs(ph->lenth);
                                pt=(ppkg_tail)((char *)ph+len-1);
                                if(pt->sign==PKG_SIGN3 && ntohs(pt->cksum)==checksum((char *)ph+2, len-3)) break;
                                pt=NULL;
                                break;
                        }
                }
        }
        if(ph==NULL || pt==NULL)
                i=-1;
        return i;
}

typedef struct port_info {
        int port_fd;
        int baud_rate;
        char parity;
        char stop_bit;
        char flow_ctrl;
        char data_bits;
} *pport_info;

int set_port(pport_info p_info)
{
        struct termios old_opt,new_opt;
        memset(&old_opt,0,sizeof(old_opt));
        memset(&new_opt,0,sizeof(new_opt));

        cfmakeraw(&new_opt);
        tcgetattr(p_info->port_fd,&old_opt);

        //修改new_opt结构中的串口输入/输出波特率参数
        cfsetispeed(&new_opt,p_info->baud_rate);
        cfsetospeed(&new_opt,p_info->baud_rate);

        //修改控制模式,保证程序不会占用串口
        new_opt.c_cflag |=CLOCAL;
        //修改控制模式,使得能够从串口中读取输入数据
         new_opt.c_cflag |=CREAD;

        /*===========设置数据流控制==========*/
        switch(p_info->flow_ctrl){
                case '0':
                        //不使用流控制
                        new_opt.c_cflag &=~CRTSCTS;
                        break;
                case '1':
                        //使用硬件进行流控制
                        new_opt.c_cflag |=CRTSCTS;
                        break;
                case '2':
                        new_opt.c_cflag |= IXON | IXOFF | IXANY;
                        break;
        }

        /*===========设置数据位============*/
        new_opt.c_cflag &=~CSIZE;
        switch(p_info->data_bits){
                case '5':
                        new_opt.c_cflag |=CS5;
                        break;
                case '6':
                        new_opt.c_cflag |=CS6;
                        break;
                case '7':
                        new_opt.c_cflag |=CS7;
                        break;
                case '8':
                        new_opt.c_cflag |=CS8;
                        break;
                default:
                        new_opt.c_cflag |=CS8;
                }

        /*===========设置奇偶效验位==========*/
        switch(p_info->parity){
                case '0':        //不使用奇偶效验
                        new_opt.c_cflag &=~PARENB;
                        break;
                case '1':        //使用偶效验
                        new_opt.c_cflag |=PARENB;
                        new_opt.c_cflag &=~PARODD;
                        break;
                case '2':        //使用奇效验
                        new_opt.c_cflag |=PARENB;
                        new_opt.c_cflag |=PARODD;
                        break;
        }

        /*============设置停止位===========*/
        if(p_info->stop_bit=='2')
                new_opt.c_cflag |=CSTOPB;
        else
                new_opt.c_cflag &=~CSTOPB;

        //修改输出模式,原始数据输出
        new_opt.c_oflag &=~OPOST;
        //修改控制字符,读取字符的最少个数为1
        new_opt.c_cc[VMIN]=1;
        //修改控制字符,读取第一个字符等待1*(1/10)s
        new_opt.c_cc[VTIME]=1;

        //如果发生数据溢出,接收数据,但是不再读取
        tcflush(p_info->port_fd,TCIFLUSH);

        int result=tcsetattr(p_info->port_fd,TCSANOW,&new_opt);
        if(result==-1){
                perror("Cannot set the serial port parameters");
                return -1;
        }

        tcgetattr(p_info->port_fd,&old_opt);
        return result;
}

int open_port(char *port_name, int baud_rate)
{
        int port_fd;

        if((port_fd=open(port_name, O_RDWR | O_NOCTTY | O_NONBLOCK))==-1){
                fprintf(stderr, "Failed to open serial port: %s\n", port_name);
                return -1;
        }

        //设置串口通信参数
        struct port_info info;
        info.port_fd=port_fd;
        info.baud_rate=baud_rate;
        info.data_bits='8';
         info.flow_ctrl='0';
        info.stop_bit='1';
        info.parity='1';
        if(set_port(&info)==-1) {
                fprintf(stderr, "Failed to setup serial port: %s\n", port_name);
                close(port_fd);
                return -1;
        }
        return port_fd;
}

void close_port()
{
        if(rom_file!=NULL) {
                fclose(rom_file);
                rom_file=NULL;
        }
        if(port_fd!=-1) {
                close(port_fd);
                port_fd=-1;
        }
}

void reopen_port(char *port_name, int baud_rate)
{
        if(port_fd!=-1)
                close(port_fd);
        if((port_fd=open_port(port_name, baud_rate))==-1)
        {
                close_port();
                exit(1);
        }
}

int send_data(int fd, char *data, int data_len)
{
        int len=write(fd, data, data_len);
        //如果出现溢出的情况
        if(len!=data_len)
                tcflush(fd, TCOFLUSH);
        return len;
}

int send_mcu(int fd, char *data, int data_len)
{
        int i, len=0, total=0;
        for(i=0; i<data_len; i++) {
                usleep(150);
                len=send_data(fd,data+i,1);
                if(len>0)
                        total+=len;
        }
        print_dbg(SEND, data, total);
        return total;
}

int recv_data(int fd, char *data, int data_len)
{
        static int timeout=0;
        int len=0, fs_sel;
        fd_set fs_read;
        struct timeval time;

        FD_ZERO(&fs_read);
        FD_SET(fd, &fs_read);
        if(step==CODE_MODI)
                timeout=TIMEOUT;
        time.tv_sec=timeout;
        time.tv_usec=10000;

        //使用select实现串口的多路通信
        fs_sel=select(fd+1, &fs_read, NULL, NULL, &time);
        if(fs_sel)
                len=read(fd, data, data_len);
        return len;
}

int recv_mcu(int fd, char *buf, int buf_len)
{
        int i, len=0;
        do {
                if(step==CODE_INFO)
                        usleep(100000);
                i=recv_data(fd, buf+len, buf_len-len);
                if(i>0) len+=i;
                if(check_pkg(step, buf, len)>=0)
                        break;
        } while(i>0);
        return len;
}

int check_recv(int expect_code, char *buf, int buf_len) {
        int i;
        print_dbg(RECV, buf, buf_len);
        i=check_pkg(expect_code, buf, buf_len);
        if(i<0) {
                printf("\nError received data\n");
                close_port();
                exit(1);
        }
        return i;
}

void mcu_info(char *buf, int buf_len) {
        int i, len;
        ppkg_head ph;
        ppkg_tail pt;
        ph=(ppkg_head)buf;
        len=ntohs(ph->lenth);
        pt=(ppkg_tail)((char *)ph+len-1);

/*
MCU Type is: STC11F04E
MCU Firmware Version: 6.5K
Next Power-Up-Reset, use External Crystal/Clock
RESET/P3.6 is used as RESET
Power-Up Reset,add extra Reset-Delay-Time
Oscillator Gain:                 High gain
P1.0/P1.1 are not related to STC ISP Programming
Next ISP Programming Code,don't erase EEPROM data
Wait n clocks after MCU is waked up: 32768
Low Voltage Reset, when MCU-VCC < 4.1V
WDT_CONTR be write-protected except CLR_WDT:NO
WDT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during power-up:NO
Stop WatchDog Timer counting in Idle mode:  YES
Pre-scale time of WDT(did not start): 256
MCU Clock:12.019038MHz.
*/
        i=sizeof(pkg_head)+16;
        printf("\n\nMCU Type: \n");
        printf("MCU Firmware Version: %1d.%1d%c\n", buf[i]>>4&0x0f, buf[i]&0x0f, buf[i+1]);
        i=ntohl(*((int *)((char *)pt-4)));
        printf("MCU Internal Clock: %2d.%6dMhz\n", i/1000000, i%1000000);
}

//return: pkg length
int make_pkg(int code, char *inbuf, int ibuf_len, char *outbuf, int obuf_len)
{
        int i, len;
        ppkg_head ph;
        ppkg_tail pt;
        ppkg_data_head pd;

        static char request_mcu[]={
0x46,0xB9,0x6A,0x00,0x0D,0x50,0x09,0x00,0x36,0x01,0xE2,0x24,0x02,0x0D,0x16};
        static char erase[]={
0x46,0xB9,0x6A,0x00,0x8C,0x84,0xFF,0x00,0x02,0x00,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static char end[]={
0x46,0xB9,0x6A,0x00,0x0D,0x69,0x09,0x00,0x36,0x01,0xE2,0x24,0x02,0x26,0x16};
        static char bye[]={
0xFE,0xFE,0xFE,0xFE,0x46,0xB9,0x6A,0x00,0x07,0x82,0x00,0xF3,0x16};

/* 38400bps @ 6.2MHz, internal clock */
#ifdef MCU_6TO6
        static char inform_change[]={
0x46,0xB9,0x6A,0x00,0x0D,0x8F,0xC0,0xF6,0x3F,0x14,0x2D,0x84,0x03,0xC0,0x16};
        static char confirm_newrate[]={
0x46,0xB9,0x6A,0x00,0x0C,0x8E,0xC0,0xF6,0x3F,0x14,0x2D,0x03,0x3A,0x16};
        static char config[]={
0x46,0xB9,0x6A,0x00,0x1B,0x8D,0xBF,0x7D,0xF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5E,0x90,0x04,0x11,0x2A,0x16};
#endif

/* 38400bps @ 6.2MHz, change 6.2MHz to 12MHz */
#ifdef MCU_6TO12
        static char inform_change[]={
0x46,0xB9,0x6A,0x00,0x0D,0x8F,0xC0,0xF6,0x3F,0x14,0x2D,0x84,0x03,0xC0,0x16};
        static char confirm_newrate[]={
0x46,0xB9,0x6A,0x00,0x0C,0x8E,0xC0,0xF6,0x3F,0x14,0x2D,0x03,0x3A,0x16};
        static char config[]={
0x46,0xB9,0x6A,0x00,0x1B,0x8D,0xBF,0x7F,0xF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5E,0x27,0x41,0x11,0x00,0x16};
#endif

/* 57600bps @ 12MHz, change back to 6.2MHz if run conf_mcu() */
#ifdef MCU_CLOCK_12MHZ
        static char inform_change[]={
0x46,0xB9,0x6A,0x00,0x0D,0x8F,0xC0,0xF3,0x3F,0x1A,0x2D,0x83,0x03,0xC2,0x16};
        static char confirm_newrate[]={
0x46,0xB9,0x6A,0x00,0x0C,0x8E,0xC0,0xF3,0x3F,0x1A,0x2D,0x03,0x3D,0x16};
        static char config[]={
0x46,0xB9,0x6A,0x00,0x1B,0x8D,0xBF,0x7D,0xF7,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B7,0x65,0x5E,0x11,0xB2,0x16};
#endif

        switch(code) {
        case CODE_INFO:
                len=sizeof(request_mcu);
                memcpy(outbuf, request_mcu, len);
                break;
        case CODE_MODI:
                len=sizeof(inform_change);
                memcpy(outbuf, inform_change, len);
                break;
        case CODE_NEWB:
                len=sizeof(confirm_newrate);
                memcpy(outbuf, confirm_newrate, len);
                break;
        case CODE_ERASE:
                len=sizeof(erase);
                memcpy(outbuf, erase, len);
                *(short int *)(outbuf+7)=htons((file_length+255)>>8);
                for(i=0x80; i>=0x0e; i--)
                        outbuf[len++]=i;
                i=htons(checksum(outbuf+2, len-2));
                *(int *)(outbuf+len)=i;
                len+=2;
                outbuf[len++]=PKG_SIGN3;
                break;
        case CODE_DATA:
                ph=(ppkg_head)outbuf;
                ph->sign=htons(PKG_SIGN);
                ph->type=PKG_TYPE2;
                i=sizeof(pkg_head)+sizeof(pkg_data_head);
                len=i+ibuf_len+sizeof(pkg_tail);
                ph->lenth=htons(len-2);
                ph->code=CODE_DATA;
                pd=(ppkg_data_head)(outbuf+sizeof(pkg_head));
                pd->dummy=htons(0x0000);
                pd->addr=htons(block_no*BLOCK_SIZE);
                pd->lenth=htons(ibuf_len);
                memcpy(outbuf+i, inbuf, ibuf_len);
                pt=(ppkg_tail)(outbuf+i+ibuf_len);
                pt->cksum=htons(checksum(outbuf+2, i+ibuf_len-2));
                pt->sign=PKG_SIGN3;
                break;
        case CODE_END:
                len=sizeof(end);
                memcpy(outbuf, end, len);
                break;
        case CODE_CONF:
                len=sizeof(config);
                memcpy(outbuf, config, len);
                break;
        case CODE_BYE:
                len=sizeof(bye);
                memcpy(outbuf, bye, len);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 "make_pkg(): invalid package code\n");
                len=0;
        }
        return len;
}

// return: 0: fail; 1: success
int conf_mcu(char *port_name, int baud_rate)
{
        int i, len=0;
        char recv_buf[BUFFSIZE], send_buf[BUFFSIZE];

        reopen_port(port_name, baud_rate);
        step=CODE_CONF;
        len=make_pkg(step, recv_buf, len, send_buf, BUFFSIZE);
        len=send_mcu(port_fd, send_buf, len);
        step=CODE_INFO;
        len=recv_mcu(port_fd, recv_buf, BUFFSIZE);
        i=check_recv(step, recv_buf, len);
        step=CODE_BYE;
        len=make_pkg(step, recv_buf+i, len-i, send_buf, BUFFSIZE);
        len=send_data(port_fd, send_buf, len);
        close_port();
        if(i>=0)
                i=1;
        else
                i=0;
        return i;
}

void help(char *cmd_name)
{
        printf("STC MCU flash ROM programmer, Version " VERSION " (2011), GPLv2 Lisence\n");
        printf("Warning: this is not an official release, use it on your own risk.\n\n");
        printf("Surpport MCU type: STC11F04E\n\n");
        printf("Usage:\n  %s [options] [.bin filename]\n\n", cmd_name);
        printf("Options:\n  -h\t\tprint this text\n"
        "  -d dev\tuse given device, default: " DEFAULT_PORT "\n"
        "  -D\t\tenable debug output\n");
        exit(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tatic char default_dev[]=DEFAULT_PORT;
        char *port_name=default_dev;
        char *file_name=NULL;
        int i, len;
        char recv_buf[BUFFSIZE], send_buf[BUFFSIZE];

        while((i=getopt(argc, argv, "hd:D"))!=-1) {
                switch(i) {
                case 'h':
                        help(argv[0]);
                        break;
                case 'd':
                        port_name=optarg;
                        break;
                case 'D':
                        debug=1;
                        break;
                case '?':
                        exit(1);
                }
        }
        for(; optind<argc; optind++) {
                file_name=argv[optind];
                break;
        }
        if(file_name!=NULL) {
                if(strcasestr(file_name, ".bin")==NULL) {
                        fprintf(stderr, "Invalid file name\n");
                        exit(1);
                }
                rom_file=fopen(file_name, "rb");
                if(rom_file==NULL) {
                        fprintf(stderr, "Cannot open file\n");
                        exit(1);
                }
                i=fileno(rom_file);
                if(fstat(i, (struct stat *)recv_buf)==-1) {
                        perror("Cannot get length of the file\n");
                        close_port();
                        exit(1);
                }
                file_length=((struct stat *)recv_buf)->st_size;
        }

        printf("Use port %s\n", port_name);
        printf("Connecting to target MCU at 2400bps ...   ");
        if((port_fd=open_port(port_name, LOW_BAUD))==-1)
                exit(1);

        // Power off and power on MCU via DTR & RTS signal
    ioctl(port_fd, TIOCMGET, &i);
        i&=~(TIOCM_RTS | TIOCM_DTR);
        ioctl(port_fd, TIOCMSET, &i);
        usleep(100000);
        i|=TIOCM_RTS | TIOCM_DTR;
        ioctl(port_fd, TIOCMSET, &i);

        step=CODE_INFO;
        for(i=150; i>0; i--) {
                len=send_data(port_fd, "\x7f\x7f\x7f\x7f", 4);
                if(len<1) {
                        printf("\b\bSend data failed\n");
                        close_port();
                        exit(1);
                }

                if(i%5==0) {
                        printf("\b\b%2d", i/5);
                        fflush(stdout);
                }

                len=recv_mcu(port_fd, recv_buf, BUFFSIZE);
                if(len>=PKG_MINIMAL_LEN)
                        break;
        }
        if(len<PKG_MINIMAL_LEN) {
                printf("\b\bFailed\n");
                close_port();
                exit(1);
        }

        gettimeofday(&start_tv, NULL);
        i=check_recv(step, recv_buf, len);
        mcu_info(recv_buf+i, len-i);
        if(rom_file==NULL) {
                close_port();
                exit(0);
        }

        // confirm MCU, procedure: make_pkg -> send -> recv -> check_recv
        len=make_pkg(step, recv_buf+i, len-i, send_buf, BUFFSIZE);
        len=send_mcu(port_fd, send_buf, len);
        step=CODE_MODI;
        len=recv_mcu(port_fd, recv_buf, BUFFSIZE);
        i=check_recv(step, recv_buf, len);

        // Inform to modify baud rate
        if(debug) printf("\nInform MCU to modify baud rate ...\n");
        len=make_pkg(step, recv_buf+i, len-i, send_buf, BUFFSIZE);
        len=send_mcu(port_fd, send_buf, len);
        reopen_port(port_name, HIGH_BAUD);
        len=recv_mcu(port_fd, recv_buf, BUFFSIZE);
        i=check_recv(step, recv_buf, len);

        // Send at 2400bps to confirm the new baud rate
        if(debug) printf("\nConfirm MCU with new baud rate ... \n");
        step=CODE_NEWB;
        reopen_port(port_name, LOW_BAUD);
        len=make_pkg(step, recv_buf+i, len-i, send_buf, BUFFSIZE);
        len=send_mcu(port_fd, send_buf, len);

        // Change to new baud rate
        printf("\nReconnecting to target MCU at " MSG_HIGH_BAUD " ... ");
        step=CODE_ERASE;
        reopen_port(port_name, HIGH_BAUD);

        ********余下代码下载附件*********

网友A:
高手,能不能请教下如何编译,这些头文件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能不能请教下如何编译,这些头文件怎么办?

忘了说明,这个是在Linux下用。

网友A:
牛逼的作品.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9-08-21):
如果你们看见,能写中文注释吗?看不懂呀

网友C(2019-12-11):
好东西,不知道楼主能否联系一下,想要定做一款isp

网友D(2020-02-11):
大神,正想找这样的资料,膜拜下先

网友E(2020-03-13):
正有需要,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F:
哇,好棒的程序!

网友G(2020-07-21):
sudo gcc stc-isp.c   -o stc-isp     会出现错误
解决:www点cnblogs点com/liwei0526vip/p/4873109.html

网友G:
转载:www点cnblogs点com/sky1991/archive/2012/08/08/2627575.html

用 objcopy 也可以把 hex文件转化为bin'文件,姑且我就先这么用了。

生成hex文件后,用如下命令将hex转化为bin

objcopy -I ihex -O binary liushui.hex liushui.bin # I 和O 都是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