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led灯多灯同时闪烁程序问题

楼主(2019-03-24):
各位大佬们,如果我这样编写程序,怎么让1.3.5.7灯同时闪烁,也就是说delay该怎么写?

网友A:
先让1.3.5.7亮,然后延时,然后让1.3.5.7灭,然后延时即可。都写在while(1)内,1.3.5.7就闪

网友B:
while(1)
        {
                led1=0;
                led2=0;
                led3=0;
                led4=0;
                led5=0;
                led6=0;
                led7=0;
                led8=0;
                delay(5000);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led5=1;
                led6=1;
                led7=1;
                led8=1;
                delay(5000);
        }

网友B:
while(1)
        {
                led1=0;
                led3=0;
                led5=0;
                led7=0;
                delay(5000);

                led1=1;
                led3=1;
                led5=1;
                led6=1;
                led7=1;
                delay(5000);
        }

网友B:
while(1)
        {
                led1=0;
                led3=0;
                led5=0;
                led7=0;
                delay(5000);

                led1=1;
                led3=1;
                led5=1;
                led7=1;
                delay(5000);
        }

网友C:
这个不能实现吗

网友D:
延时程序多的很,抄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1)
        {
                led1=0;

如果用“异或”该怎么编写代码?

网友E:
这个东西有个大佬之前做过  你可以去看他的帖子哦  加油 一起努力

网友F:
异或是判断语句,不是执行语句,异或做多用来判断当前值,反而很麻烦

网友G: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H:
在最后一行加多个延时函数,另外最好在初始化的时候把不需要用到的pin配置成输入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异或”该怎么编写代码?

直接赋值最简单,用&/|写可以保持2、4、6、8状态不变而不影响另作他用。用^写徒增麻烦。
#include<reg51.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while(1)
        {
                P1&=0xaa;
                i=50000;
                while(i--);
                P1|=0x55;
                i=50000;
                while(i--);
        }
}

网友J:
void Delay5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54;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每隔5毫秒的软延迟把灯开一次延迟一次再关同一个灯再延迟一次然后在开需要打开的下一个灯延迟重复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异或”该怎么编写代码?
led3=led5=led7=led1=0;
while(1)
{
    led1^=led1;
    led3=led5=led7=led1;
    delay(5000);
}

网友L(2021-05-24):
#include<reg51.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while(1)
        {
                P2&=0x00;
                i=50000;
                while(i--);
                P2|=0xff;
                i=50000;
                while(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