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12864串行控制程序

楼主(2019-03-24):
.h文件里定义输出接口。。
.c文件里接口配置。。
如有问题可留言或联系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cd.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key.h"
#include "ctl.h"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zdata)
{
        unsigned int i;
        for(i=0; i<8; i++)
        {
                delay_us(1);
                if((zdata << i) & 0x80)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CLK = 0;
                delay_us(1);
                SCLK = 1;
        }
}

/********************************************************************
* 名称 : write_com()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S = 1;
        sendbyte(0xf8);
        sendbyte(cmdcode & 0xf0);
        sendbyte((cmdcode << 4) & 0xf0);
   delay_ms(5);
}

/********************************************************************
* 名称 : write_data()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CS = 1;
        sendbyte(0xfa);
        sendbyte(Dispdata & 0xf0);
        sendbyte((Dispdata << 4) & 0xf0);
        delay_ms(5);
}

/********************************************************************
* 名称 : lcdinit()
* 功能 : 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lcdinit()
{
        RST = 0;
        delay_ms(40);
        RST = 1;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c);
        delay_ms(1);

        write_com(0x80);hzkdis("西安");
        write_com(0x91);hzkdis("运转:");
        write_com(0x89);hzkdis("停止:");
        write_com(0x98);hzkdis("机电创研");
}

/********************************************************************
* 名称 : hzkdis()
* 功能 : 显示字符串
* 输入 : *s
* 输出 : 无
***********************************************************************/
void hzkdis(unsigned char  *s)
{
        while(*s > 0)
    {
                write_data(*s);
                s++;
                delay_ms(1);
    }
}

void 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USART1时钟和GPIOA时钟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Pin_10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xianshi(void)
{
                        if(Mode)
                                {
                                        if(HH<900)
                                        {
                                                write_com(0x94);hzkdis("危险!");
                                        }
                                        if(HH==900)
                                        {
                                                write_com(0x94);hzkdis("0.90S");
                                        }
                                        if(HH==950)
                                        {
                                                write_com(0x94);hzkdis("0.95S");
                                        }
                                        if(HH==1000)
                                        {
                                                write_com(0x94);hzkdis("1.00S");
                                        }
                                        if(HH==1050)
                                        {
                                                write_com(0x94);hzkdis("1.05S");
                                        }
                                        if(HH==1100)
                                        {
                                                write_com(0x94);hzkdis("1.10S");
                                        }
                                        if(HH==1150)
                                        {
                                                write_com(0x94);hzkdis("1.15S");
                                        }
                                        if(HH==1200)
                                        {
                                                write_com(0x94);hzkdis("1.20S");
                                        }
                                        if(HH==1250)
                                        {
                                                write_com(0x94);hzkdis("1.25S");
                                        }
                                        if(HH==1300)
                                        {
                                                write_com(0x94);hzkdis("1.30S");
                                        }
                                        if(HH==1350)
                                        {
                                                write_com(0x94);hzkdis("1.35S");
                                        }
                                        if(HH==1400)
                                        {
                                                write_com(0x94);hzkdis("1.40S");
                                        }
                                        if(HH==1450)
                                        {
                                                write_com(0x94);hzkdis("1.45S");
                                        }
                                        if(HH==1500)
                                        {
                                                write_com(0x94);hzkdis("1.50S");
                                        }
                                        if(HH==1550)
                                        {
                                                write_com(0x94);hzkdis("1.55S");
                                        }
                                        if(HH==1600)
                                        {
                                                write_com(0x94);hzkdis("1.60S");
                                        }
                                        if(HH==1650)
                                        {
                                                write_com(0x94);hzkdis("1.65S");
                                        }
                                        if(HH==1700)
                                        {
                                                write_com(0x94);hzkdis("1.70S");
                                        }
                                        if(HH==1750)
                                        {
                                                write_com(0x94);hzkdis("1.75S");
                                        }
                                        if(HH==1800)
                                        {
                                                write_com(0x94);hzkdis("1.80S");
                                        }
                                        if(HH==1850)
                                        {
                                                write_com(0x94);hzkdis("1.85S");
                                        }
                                        if(HH==1900)
                                        {
                                                write_com(0x94);hzkdis("1.90S");
                                        }
                                        if(HH==1950)
                                        {
                                                write_com(0x94);hzkdis("1.95S");
                                        }
                                        if(HH==2000)
                                        {
                                                write_com(0x94);hzkdis("2.00S");
                                        }
                                                if(HH==2050)
                                        {
                                                write_com(0x94);hzkdis("2.05S");
                                        }
                                                if(HH==2100)
                                        {
                                                write_com(0x94);hzkdis("2.10S");
                                        }
                                                if(HH==2150)
                                        {
                                                write_com(0x94);hzkdis("2.15S");
                                        }
                                                if(HH==2200)
                                        {
                                                write_com(0x94);hzkdis("2.20S");
                                        }
                                                if(HH==2250)
                                        {
                                                write_com(0x94);hzkdis("2.25S");
                                        }
                                                if(HH==2300)
                                        {
                                                write_com(0x94);hzkdis("2.30S");
                                        }
                                                if(HH==2350)
                                        {
                                                write_com(0x94);hzkdis("2.35S");
                                        }
                                                if(HH==2400)
                                        {
                                                write_com(0x94);hzkdis("2.40S");
                                        }
                                                if(HH==2450)
                                        {
                                                write_com(0x94);hzkdis("2.45S");
                                        }
                                                if(HH==2500)
                                        {
                                                write_com(0x94);hzkdis("2.50S");
                                        }
                                                if(HH==2550)
                                        {
                                                write_com(0x94);hzkdis("2.55S");
                                        }
                                                if(HH==2600)
                                        {
                                                write_com(0x94);hzkdis("2.60S");
                                        }
                                                if(HH==2650)
                                        {
                                                write_com(0x94);hzkdis("2.65S");
                                        }
                                                if(HH==2700)
                                        {
                                                write_com(0x94);hzkdis("2.70S");
                                        }
                                                if(HH==2750)
                                        {
                                                write_com(0x94);hzkdis("2.75S");
                                        }
                                                if(HH==2800)
                                        {
                                                write_com(0x94);hzkdis("2.80S");
                                        }
                                                if(HH==2850)
                                        {
                                                write_com(0x94);hzkdis("2.85S");
                                        }
                                                if(HH==2900)
                                        {
                                                write_com(0x94);hzkdis("2.90S");
                                        }
                                                if(HH==2950)
                                        {
                                                write_com(0x94);hzkdis("2.95S");
                                        }
                                                if(HH==3000)
                                        {
                                                write_com(0x94);hzkdis("3.00S");
                                        }

                                        if(HL<700)
                                        {
                                                write_com(0x8C);hzkdis("危险!");
                                        }
                                        if(HL==700)
                                        {
                                                write_com(0x8C);hzkdis("0.70S");
                                        }
                                        if(HL==750)
                                        {
                                                write_com(0x8C);hzkdis("0.75S");
                                        }
                                        if(HL==800)
                                        {
                                                write_com(0x8C);hzkdis("0.80S");
                                        }
                                        if(HL==850)
                                        {
                                                write_com(0x8C);hzkdis("0.85S");
                                        }
                                        if(HL==900)
                                        {
                                                write_com(0x8C);hzkdis("0.90S");
                                        }
                                        if(HL==950)
                                        {
                                                write_com(0x8C);hzkdis("0.95S");
                                        }
                                        if(HL==1000)
                                        {
                                                write_com(0x8C);hzkdis("1.00S");
                                        }
                                        if(HL==1050)
                                        {
                                                write_com(0x8C);hzkdis("1.05S");
                                        }
                                        if(HL==1100)
                                        {
                                                write_com(0x8C);hzkdis("1.10S");
                                        }
                                        if(HL==1150)
                                        {
                                                write_com(0x8C);hzkdis("1.15S");
                                        }
                                        if(HL==1200)
                                        {
                                                write_com(0x8C);hzkdis("1.20S");
                                        }
                                        if(HL==1250)
                                        {
                                                write_com(0x8C);hzkdis("1.25S");
                                        }
                                        if(HL==1300)
                                        {
                                                write_com(0x8C);hzkdis("1.30S");
                                        }
                                        if(HL==1350)
                                        {
                                                write_com(0x8C);hzkdis("1.35S");
                                        }
                                        if(HL==1400)
                                        {
                                                write_com(0x8C);hzkdis("1.40S");
                                        }
                                        if(HL==1450)
                                        {
                                                write_com(0x8C);hzkdis("1.45S");
                                        }
                                        if(HL==1500)
                                        {
                                                write_com(0x8C);hzkdis("1.50S");
                                        }
                                        if(HL==1550)
                                        {
                                                write_com(0x8C);hzkdis("1.55S");
                                        }
                                        if(HL==1600)
                                        {
                                                write_com(0x8C);hzkdis("1.60S");
                                        }
                                        if(HL==1650)
                                        {
                                                write_com(0x8C);hzkdis("1.65S");
                                        }
                                        if(HL==1700)
                                        {
                                                write_com(0x8C);hzkdis("1.70S");
                                        }
                                        if(HL==1750)
                                        {
                                                write_com(0x8C);hzkdis("1.75S");
                                        }
                                        if(HL==1800)
                                        {
                                                write_com(0x8C);hzkdis("1.80S");
                                        }
                                        if(HL==1850)
                                        {
                                                write_com(0x8C);hzkdis("1.85S");
                                        }
                                        if(HL==1900)
                                        {
                                                write_com(0x8C);hzkdis("1.90S");
                                        }
                                        if(HL==1950)
                                        {
                                                write_com(0x8C);hzkdis("1.95S");
                                        }
                                        if(HL==2000)
                                        {
                                                write_com(0x8C);hzkdis("2.00S");
                                        }
                                        if(HL==2050)
                                        {
                                                write_com(0x94);hzkdis("2.05S");
                                        }
                                                if(HL==2100)
                                        {
                                                write_com(0x8C);hzkdis("2.10S");
                                        }
                                                if(HL==2150)
                                        {
                                                write_com(0x8C);hzkdis("2.15S");
                                        }
                                                if(HL==2200)
                                        {
                                                write_com(0x8C);hzkdis("2.20S");
                                        }
                                                if(HL==2250)
                                        {
                                                write_com(0x8C);hzkdis("2.25S");
                                        }
                                                if(HL==2300)
                                        {
                                                write_com(0x8C);hzkdis("2.30S");
                                        }
                                                if(HL==2350)
                                        {
                                                write_com(0x8C);hzkdis("2.35S");
                                        }
                                                if(HL==2400)
                                        {
                                                write_com(0x8C);hzkdis("2.40S");
                                        }
                                                if(HL==2450)
                                        {
                                                write_com(0x8C);hzkdis("2.45S");
                                        }
                                                if(HL==2500)
                                        {
                                                write_com(0x8C);hzkdis("2.50S");
                                        }
                                                if(HL==2550)
                                        {
                                                write_com(0x8C);hzkdis("2.55S");
                                        }
                                                if(HL==2600)
                                        {
                                                write_com(0x8C);hzkdis("2.60S");
                                        }
                                                if(HL==2650)
                                        {
                                                write_com(0x8C);hzkdis("2.65S");
                                        }
                                                if(HL==2700)
                                        {
                                                write_com(0x8C);hzkdis("2.70S");
                                        }
                                                if(HL==2750)
                                        {
                                                write_com(0x8C);hzkdis("2.75S");
                                        }
                                                if(HL==2800)
                                        {
                                                write_com(0x8C);hzkdis("2.80S");
                                        }
                                                if(HL==2850)
                                        {
                                                write_com(0x8C);hzkdis("2.85S");
                                        }
                                                if(HL==2900)
                                        {
                                                write_com(0x8C);hzkdis("2.90S");
                                        }
                                                if(HL==2950)
                                        {
                                                write_com(0x8C);hzkdis("2.95S");
                                        }
                                                if(HL==3000)
                                        {
                                                write_com(0x8C);hzkdis("3.00S");
                                        }
                                }

                if(Mode==0)
                                {

                                        if(LH<900)
                                        {
                                                write_com(0x94);hzkdis("危险!");
                                        }
                                        if(LH==900)
                                        {
                                                write_com(0x94);hzkdis("0.90S");
                                        }
                                        if(LH==950)
                                        {
                                                write_com(0x94);hzkdis("0.95S");
                                        }
                                        if(LH==1000)
                                        {
                                                write_com(0x94);hzkdis("1.00S");
                                        }
                                        if(LH==1050)
                                        {
                                                write_com(0x94);hzkdis("1.05S");
                                        }
                                        if(LH==1100)
                                        {
                                                write_com(0x94);hzkdis("1.10S");
                                        }
                                        if(LH==1150)
                                        {
                                                write_com(0x94);hzkdis("1.15S");
                                        }
                                        if(LH==1200)
                                        {
                                                write_com(0x94);hzkdis("1.20S");
                                        }
                                        if(LH==1250)
                                        {
                                                write_com(0x94);hzkdis("1.25S");
                                        }
                                        if(LH==1300)
                                        {
                                                write_com(0x94);hzkdis("1.30S");
                                        }
                                        if(LH==1350)
                                        {
                                                write_com(0x94);hzkdis("1.35S");
                                        }
                                        if(LH==1400)
                                        {
                                                write_com(0x94);hzkdis("1.40S");
                                        }
                                        if(LH==1450)
                                        {
                                                write_com(0x94);hzkdis("1.45S");
                                        }
                                        if(LH==1500)
                                        {
                                                write_com(0x94);hzkdis("1.50S");
                                        }
                                        if(HH==1550)
                                        {
                                                write_com(0x94);hzkdis("1.55S");
                                        }
                                        if(LH==1600)
                                        {
                                                write_com(0x94);hzkdis("1.60S");
                                        }
                                        if(LH==1650)
                                        {
                                                write_com(0x94);hzkdis("1.65S");
                                        }
                                        if(LH==1700)
                                        {
                                                write_com(0x94);hzkdis("1.70S");
                                        }
                                        if(LH==1750)
                                        {
                                                write_com(0x94);hzkdis("1.75S");
                                        }
                                        if(LH==1800)
                                        {
                                                write_com(0x94);hzkdis("1.80S");
                                        }
                                        if(LH==1850)
                                        {
                                                write_com(0x94);hzkdis("1.85S");
                                        }
                                        if(LH==1900)
                                        {
                                                write_com(0x94);hzkdis("1.90S");
                                        }
                                        if(LH==1950)
                                        {
                                                write_com(0x94);hzkdis("1.95S");
                                        }
                                        if(LH==2000)
                                        {
                                                write_com(0x94);hzkdis("2.00S");
                                        }
                                                if(LH==2050)
                                        {
                                                write_com(0x94);hzkdis("2.05S");
                                        }
                                                if(LH==2100)
                                        {
                                                write_com(0x94);hzkdis("2.10S");
                                        }
                                                if(LH==2150)
                                        {
                                                write_com(0x94);hzkdis("2.15S");
                                        }
                                                if(LH==2200)
                                        {
                                                write_com(0x94);hzkdis("2.20S");
                                        }
                                                if(LH==2250)
                                        {
                                                write_com(0x94);hzkdis("2.25S");
                                        }
                                                if(LH==2300)
                                        {
                                                write_com(0x94);hzkdis("2.30S");
                                        }
                                                if(LH==2350)
                                        {
                                                write_com(0x94);hzkdis("2.35S");
                                        }
                                                if(LH==2400)
                                        {
                                                write_com(0x94);hzkdis("2.40S");
                                        }
                                                if(LH==2450)
                                        {
                                                write_com(0x94);hzkdis("2.45S");
                                        }
                                                if(LH==2500)
                                        {
                                                write_com(0x94);hzkdis("2.50S");
                                        }
                                                if(LH==2550)
                                        {
                                                write_com(0x94);hzkdis("2.55S");
                                        }
                                                if(LH==2600)
                                        {
                                                write_com(0x94);hzkdis("2.60S");
                                        }
                                                if(LH==2650)
                                        {
                                                write_com(0x94);hzkdis("2.65S");
                                        }
                                                if(LH==2700)
                                        {
                                                write_com(0x94);hzkdis("2.70S");
                                        }
                                                if(LH==2750)
                                        {
                                                write_com(0x94);hzkdis("2.75S");
                                        }
                                                if(LH==2800)
                                        {
                                                write_com(0x94);hzkdis("2.80S");
                                        }
                                                if(LH==2850)
                                        {
                                                write_com(0x94);hzkdis("2.85S");
                                        }
                                                if(LH==2900)
                                        {
                                                write_com(0x94);hzkdis("2.90S");
                                        }
                                                if(LH==2950)
                                        {
                                                write_com(0x94);hzkdis("2.95S");
                                        }
                                                if(LH==3000)
                                        {
                                                write_com(0x94);hzkdis("3.00S");
                                        }

                                        if(LL<750)
                                        {
                                                write_com(0x8C);hzkdis("危险!");
                                        }
                                        if(LL==750)
                                        {
                                                write_com(0x8C);hzkdis("0.75S");
                                        }
                                        if(LL==800)
                                        {
                                                write_com(0x8C);hzkdis("0.80S");
                                        }
                                        if(LL==850)
                                        {
                                                write_com(0x8C);hzkdis("0.85S");
                                        }
                                        if(LL==900)
                                        {
                                                write_com(0x8C);hzkdis("0.90S");
                                        }
                                        if(LL==950)
                                        {
                                                write_com(0x8C);hzkdis("0.95S");
                                        }
                                        if(LL==1000)
                                        {
                                                write_com(0x8C);hzkdis("1.00S");
                                        }
                                        if(LL==1050)
                                        {
                                                write_com(0x8C);hzkdis("1.05S");
                                        }
                                        if(LL==1100)
                                        {
                                                write_com(0x8C);hzkdis("1.10S");
                                        }
                                        if(LL==1150)
                                        {
                                                write_com(0x8C);hzkdis("1.15S");
                                        }
                                        if(LL==1200)
                                        {
                                                write_com(0x8C);hzkdis("1.20S");
                                        }
                                        if(LL==1250)
                                        {
                                                write_com(0x8C);hzkdis("1.25S");
                                        }
                                        if(LL==1300)
                                        {
                                                write_com(0x8C);hzkdis("1.30S");
                                        }
                                        if(LL==1350)
                                        {
                                                write_com(0x8C);hzkdis("1.35S");
                                        }
                                        if(LL==1400)
                                        {
                                                write_com(0x8C);hzkdis("1.40S");
                                        }
                                        if(LL==1450)
                                        {
                                                write_com(0x8C);hzkdis("1.45S");
                                        }
                                        if(LL==1500)
                                        {
                                                write_com(0x8C);hzkdis("1.50S");
                                        }
                                        if(LL==1550)
                                        {
                                                write_com(0x8C);hzkdis("1.55S");
                                        }
                                        if(LL==1600)
                                        {
                                                write_com(0x8C);hzkdis("1.60S");
                                        }
                                        if(LL==1650)
                                        {
                                                write_com(0x8C);hzkdis("1.65S");
                                        }
                                        if(LL==1700)
                                        {
                                                write_com(0x8C);hzkdis("1.70S");
                                        }
                                        if(LL==1750)
                                        {
                                                write_com(0x8C);hzkdis("1.75S");
                                        }
                                        if(LL==1800)
                                        {
                                                write_com(0x8C);hzkdis("1.80S");
                                        }
                                        if(LL==1850)
                                        {
                                                write_com(0x8C);hzkdis("1.85S");
                                        }
                                        if(LL==1900)
                                        {
                                                write_com(0x8C);hzkdis("1.90S");
                                        }
                                        if(LL==1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