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心形流水灯原理图+PCB文件+单片机程序全套资料

楼主:
32位心形流水灯电路
一、电路原理
由原理图可知,单片机P0、P1、P2、P3口一对一直接控制LED灯,32个电阻起到限流作用,为了保险起见,再加一个排阻作为上拉电阻,防止烧坏元器件。在P1口给一个低电平即可点亮LED灯。相反,如果要LED灯熄灭,就要把P1口的低电平变为高电平即可。要实现流水灯功能,我们只要将LED1~LED32依次点亮、熄灭,依此类推,32个LED灯便会一亮一灭的成为流水灯了。
二、电路原理图

三、PCB图

四、电路实物照片与实测性能

电路实测性能:在线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连接电源调试,加入电源以后,由51单片机控制32个LED灯可以循环点亮、依次熄灭,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单片机源程序:

心形流水灯原理图 PCB

网友A(2020-01-11):
怎样让心形摆的更好看呢

网友B(2020-04-21):
真是不错啊,程序很简洁哦

网友C(2020-06-01):
请问这个单面板是可以不用敷铜的吗

网友D(2021-11-09):
做实物需要什么元件啊?这个是烧代码的吗

网友E:
Z这和个可以自己去白其他形状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怎样让心形摆的更好看呢

可以先摆一下看看  不行了可以拆 灯很便宜的

网友F(2021-12-21):
这个程序很好,我下载了,改成我需要的24LED 。我需要P3口加2个按键控制调速,我试过失败了,求高人指点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LED从低位往高位移
uchar code table1[]={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
uchar i,j;                //定义循环变量
uint tt=70;                //定义时间指数
void delay(uint time)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time;x>0;x--)
        for(y=50;y>0;y--);//速度设置
}

void disp1()                        //状态1 LED顺时针转一圈
{
        for(i=0;i<8;i++)
        {
                P2=table1[i];
                delay(100);
        }
        P2=0xff;

        for(i=0;i<8;i++)
        {
                P1=table1[i];
                delay(100);
        }
        P1=0xff;
        for(i=0;i<8;i++)
        {
                P0=table1[i];
                delay(100);
        }
        P0=0xff;
}

void disp2()                        //状态2 LED逆时针转一圈
{
        for(i=0;i<8;i++)
        {
                P0=table0[i];
                delay(100);
        }
        P0=0xff;
        for(i=0;i<8;i++)
        {
                P1=table0[i];
                delay(100);
        }
        P1=0xff;
        for(i=0;i<8;i++)
        {
                P2=table0[i];
                delay(100);
        }
        P2=0xff;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1();                //状态1 LED顺时针转一圈
                disp2();                //状态2 LED逆时针转一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