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自制实验用切割装置-自动控制机床程序

楼主(2019-03-24):
如题,使用ardunio编写的一个自动控制机床实现简单切割的小程序,串口实时通信控制。

#include "Arduino.h"
#define CLK 5
#define CLK_X 3
#define CLK_Y 6
#define CLK_Z 9
#define DIR_X 2
#define DIR_Y 5
#define DIR_Z 8
#define Stretch_1 A3
#define Stretch_2 A2
#define Scalpel_1 A1
#define Scalpel_2 A0 //pin parament
#define Choice_SW 16
#define Forward_SW 14
#define Backward_SW 15
#define FORWARD 0
#define BACKWARD 1 //motor direct parament
#define STOP 100
#define Solenoid 10
#define FAST 98
#define SLOW 99

int case_var;
float distance;
float time_1;
int m_var;

//电机控制部分 //步进电机使用1600HZ CLK时钟 1600细分
void motor_x(float); //输入浮点型位移 distance 行进完自动停止
void motor_y(float); //输入浮点型位移 distance 行进完自动停止
void motor_z(float); //输入浮点型位移 distance 行进完自动停止
void motor_Scalpel(int); //输入 FORWARD前进 BACKWARD后退 STOP停止 (行进后必须再输入停止命令STOP才可以停止)
void motor_Stretch(int); //输入 FORWARD前进 BACKWARD后退 STOP停止
void motor_mx(int,int); //输入 FORWARD前进 BACKWARD后退 STOP停止 && 输入FAST快速模式,SLOW慢速模式,停止时随意速度模式
void motor_my(int,int); //输入 FORWARD前进 BACKWARD后退 STOP停止 && 输入FAST快速模式,SLOW慢速模式,停止时随意速度模式
void motor_mz(int,int); //输入 FORWARD前进 BACKWARD后退 STOP停止 && 输入FAST快速模式,SLOW慢速模式,停止时随意速度模式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DIR_X,OUTPUT);
  pinMode(DIR_Y,OUTPUT);
  pinMode(DIR_Z,OUTPUT);
  pinMode(CLK_X,OUTPUT);
  pinMode(CLK_Y,OUTPUT);
  pinMode(CLK_Z,OUTPUT);
  pinMode(Scalpel_1,OUTPUT);
  pinMode(Scalpel_2,OUTPUT);
  pinMode(Stretch_1,OUTPUT);
  pinMode(Stretch_2,OUTPUT);
  pinMode(Choice_SW,INPUT_PULLUP);
  pinMode(Forward_SW,INPUT);
  pinMode(Backward_SW,INPUT); //Setting mode
  Serial.begin(9600);
  analogWrite(CLK_X,0);
  analogWrite(CLK_Y,0);
  analogWrite(CLK_Z,0); //Duty cycle is 0/255
  delay(1200);
  Serial.println("cutting start, please confirm air pump is working");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Serial.println("Select a control mode:");
  Serial.println("x.x axis");
  Serial.println("y.y axis");
  Serial.println("z.z axis");
  Serial.println("m.manual mode");
  while(Serial.read()>=0){}//clear buffer
  delay(100);
  while(Serial.available()<=0){}
  if (Serial.available()>0)
{
     case_var=Serial.read();
         delay(100);
     switch(case_var)
           {
          case 120: //x axis
          Serial.println("Enter a distance:");
          while(Serial.available()<=0){}
          distance = Serial.parseFloat();
          delay(100);
    while(Serial.read()>=0){}//clear buffer
          Serial.print("Advance in x axis: ");
          Serial.println(distance);
          motor_x(distance);
          //Control stepper motor
          break;

          case 121: //y axis
          Serial.println("Enter a distance:");
          while(Serial.available()<=0){}
          distance = Serial.parseFloat();
          delay(100);
    while(Serial.read()>=0){}//clear buffer
          Serial.print("Advance in y axis: ");
          Serial.println(distance);
          motor_y(distance);
          //Control stepper motor
          break;

          case 122: //z axis
          Serial.println("Enter a distance:");
          while(Serial.available()<=0){}
          distance = Serial.parseFloat();
          delay(100);
    while(Serial.read()>=0){}//clear buffer
          Serial.print("Advance in z axis: ");
          Serial.println(distance);
          motor_z(distance);
          //Control stepper motor
          break;

          case 109: //manunal
          manuallycontrol();
          break;

    default:
      break;

    }
}
}

//电机控制部分
void motor_x(float a_1)  //x轴自动前进
{
        if(a_1 >= 0)
          {
                 time_1 = 250*a_1;
                 digitalWrite(DIR_X, HIGH);
                 tone(CLK_X,1600);
                 delay(time_1);
                 noTone(CLK_X);
          }
          else
          {
                  a_1 = -a_1;
                  time_1 = 250*a_1;
                  digitalWrite(DIR_X,LOW);
                  tone(CLK_X,1600);
                  delay(time_1);
                  noTone(CLK_X);
          }
}

void motor_y(float b_1)  //y轴自动前进
{
        if(b_1 >= 0)
          {
                 time_1 = 250*b_1;
                 digitalWrite(DIR_Y, HIGH);
                 tone(CLK_Y,1600)
                 delay(time_1);
                 noTone(CLK_Y);
          }
          else
          {
                  b_1 = -b_1;
                  time_1 = 250*b_1;
                  digitalWrite(DIR_Y,LOW);
                  tone(CLK_Y,1600);
                  delay(time_1);
                  noTone(CLK_Y);
          }
}

void motor_z(float c_1)  //z轴自动前进
{
        if(c_1 >= 0)
          {
                 time_1 = 250*c_1;
                 digitalWrite(DIR_Z, HIGH);
                 tone(CLK_Z,1600);
                 delay(time_1);
                 noTone(CLK_Z);
          }
          else
          {
                  c_1 = -c_1;
                  time_1 = 250*c_1;
                  digitalWrite(DIR_Z,LOW);
                  tone(CLK_Z,1600);
                  delay(time_1);
                  noTone(CLK_Z);
          }
}

void motor_Scalpel(int d_1) //刀具旋转
{
        if( d_1 == FORWARD )
        {
                digitalWrite(Scalpel_1,HIGH);
                digitalWrite(Scalpel_2,LOW);
        }
        else if( d_1 == BACKWARD )
        {
                digitalWrite(Scalpel_1,LOW);
                digitalWrite(Scalpel_2,HIGH);
        }
        else
        {
                digitalWrite(Scalpel_1,LOW);
                digitalWrite(Scalpel_2,LOW);
        }
}

void motor_Stretch(int e_1) //拉伸收缩
{
        if( e_1 == FORWARD )
        {
                digitalWrite(Stretch_1,HIGH);
                digitalWrite(Stretch_2,LOW);
        }
        else if( e_1 == BACKWARD )
        {
                digitalWrite(Stretch_1,LOW);
                digitalWrite(Stretch_2,HIGH);
        }
        else
        {
                digitalWrite(Stretch_1,LOW);
                digitalWrite(Stretch_2,LOW);
        }
}

void motor_mx(int f_1,int f_2)   //手控x轴
{
        if(f_1 == FORWARD,f_2 == FAST)
        {
        digitalWrite(DIR_X,HIGH);
                tone(CLK_X,1600);
        }
        else if(f_1 == FORWARD,f_2 == SLOW )
        {
        digitalWrite(DIR_X,HIGH);
                tone(CLK_X,800);
        }
        else if(f_1 == BACKWARD, f_2 == FAST)
        {
                digitalWrite(DIR_X,LOW);
                tone(CLK_X,1600);
        }
        else if(f_1 == BACKWARD, f_2 == SLOW)
        {
                digitalWrite(DIR_X,LOW);
                tone(CLK_X,800);
        }
        else
        {
        noTone(CLK_X);
        }
}

void motor_my(int g_1,int g_2)   //手控y轴
{
        if(g_1 == FORWARD,g_2 == FAST)
        {
        digitalWrite(DIR_Y,HIGH);
                tone(CLK_Y,1600);
        }
        else if(g_1 == FORWARD,g_2 == SLOW )
        {
        digitalWrite(DIR_Y,HIGH);
                tone(CLK_Y,800);
        }
        else if(g_1 == BACKWARD, g_2 == FAST)
        {
                digitalWrite(DIR_Y,LOW);
                tone(CLK_Y,1600);
        }
        else if(g_1 == BACKWARD, g_2 == SLOW)
        {
                digitalWrite(DIR_Y,LOW);
                tone(CLK_Y,800);
        }
        else
        {
        noTone(CLK_Y);
        }
}

void motor_mz(int h_1,int h_2)   //手控z轴
{
        if(h_1 == FORWARD,h_2 == FAST)
        {
        digitalWrite(DIR_Z,HIGH);
                tone(CLK_Z,1600);
        }
        else if(h_1 == FORWARD,h_2 == SLOW )
        {
        digitalWrite(DIR_Z,HIGH);
                tone(CLK_Z,800);
        }
        else if(h_1 == BACKWARD, h_2 == FAST)
        {
                digitalWrite(DIR_Z,LOW);
                tone(CLK_Z,1600);
        }
        else if(h_1 == BACKWARD, h_2 == SLOW)
        {
                digitalWrite(DIR_Z,LOW);
                tone(CLK_Z,800);
        }
        else
        {
        noTone(CLK_Z);
        }
}

void manuallycontrolX()
{
        while(!digitalRead(Forward_SW)&&!digitalRead(Backward_SW)&&digitalRead(Choice_SW)){}
        while(1)
                {
                if(digitalRead(Forward_SW)) motor_mx(FORWARD);
                else if(digitalRead(Backward_SW)) motor_mx(BACKWARD);
                else motor_mx(STOP);
    if(!digitalRead(Choice_SW)){
      delay(50);
      if(!digitalRead(Choice_SW))
      break;
    }
                }
        motor_mx(STOP);
}

void manuallycontrolY()
{
        while(!digitalRead(Forward_SW)&&!digitalRead(Backward_SW)&&digitalRead(Choice_SW)){}
        while(1)
                {
                if(digitalRead(Forward_SW)) motor_my(FORWARD);
                else if(digitalRead(Backward_SW)) motor_my(BACKWARD);
                else motor_my(STOP);
    if(!digitalRead(Choice_SW)){
      delay(50);
      if(!digitalRead(Choice_SW))
      break;
    }
                }
        motor_my(STOP);
}

void manuallycontrolZ()
{
        while(!digitalRead(Forward_SW)&&!digitalRead(Backward_SW)&&digitalRead(Choice_SW)){}
        while(1)
                {
                if(digitalRead(Forward_SW)) motor_mz(FORWARD);
                else if(digitalRead(Backward_SW)) motor_mz(BACKWARD);
                else motor_mz(STOP);
    if(!digitalRead(Choice_SW)){
      delay(50);
      if(!digitalRead(Choice_SW))
      break;
    }
                }
        motor_my(STOP);
}

void manuallycontrolS()
{
        while(!digitalRead(Forward_SW)&&!digitalRead(Backward_SW)&&digitalRead(Choice_SW)){}
        while(1)
                {
                if(digitalRead(Forward_SW)) motor_Scalpel(FORWARD);
                else if(digitalRead(Backward_SW)) motor_Scalpel(BACKWARD);
                else motor_Scalpel(STOP);
   if(!digitalRead(Choice_SW)){
      delay(50);
      if(!digitalRead(Choice_SW))
      break;
    }
                }
        motor_Scalpel(STOP);
}

void manuallycontrolD()
{
        while(!digitalRead(Forward_SW)&&!digitalRead(Backward_SW)&&digitalRead(Choice_SW)){}
        while(1)
                {
                if(digitalRead(Forward_SW)) motor_Stretch(FORWARD);
                else if(digitalRead(Backward_SW)) motor_Stretch(BACKWARD);
                else motor_Stretch(STOP);
   if(!digitalRead(Choice_SW)){
      delay(50);
      if(!digitalRead(Choice_SW))
      break;
    }
                }
        motor_Stretch(STOP);
}

void manuallycontrol()
{
        m_var=1;
        Serial.println("Select a control mode:");
    Serial.println("x.x axis");
    Serial.println("y.y axis");
    Serial.println("z.z axis");
    Serial.println("s.scalpel");
        Serial.println("d.drawing");
          while(m_var!=0)
          {
                  if(Serial.available()>0)
                  {
                          case_var=Serial.read();
                          delay(100);
                          switch(case_var)
                          {
                                  case 120:
                                  Serial.println("manually control x axis");
                                  manuallycontrolX();
                                  Serial.println("quit x manual mode");
                                  break;

                                  case 121:
                                  Serial.println("manually control y axis");
                                  manuallycontrolY();
                                  Serial.println("quit y manual mode");
                                  break;

                                  case 122:
                                  Serial.println("manually control z axis");
                                  manuallycontrolZ();
                                  Serial.println("quit x manual mode");
                                  break;

                                  case 115:
                                  Serial.println("rotate the scalpel");
                                  manuallycontrolS();
                                  Serial.println("quit scalpel mode");
                                  break;

                                  case 100:
                                  Serial.println("draw");
                                  digitalWrite(Solenoid,LOW);
                                  manuallycontrolD();
                                  digitalWrite(Solenoid,HIGH);
                                  Serial.println("quit drawing mode");
          break;

                                  case 48:
                                  m_var=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