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24C16生产批号不一样就出现读写不正常的情况?

楼主(2019-03-24):
同样是24C16A,都有带A后缀,但是就是用不了,只是生产批号不一样就出现读写不正常的情况,请问有什么区别吗?24C16A和24C16B、C这三款有什么区别的地方!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24Cxx系列存储类器件有一个使用寿命的问题(即读写次数),为了减少器件的功耗,24Cxx系类芯片的每个器件都有一个写缓冲器,器件收到总线发送来的数据时,是先写在缓冲器中并进行应答,直到收到总线上发出的STOP信号后,24Cxx器件才将数据从缓冲器中写入到存储器(这个过程需要5ms时间)。后缀A、B、C指的就是写缓冲区(即页容量)的不同,所以这个代码并不是批次不同,而是通过IIC总线一次性写入的数据(页容量)大小,所以在使用此类器件的时候需要仔细查看具体的器件数据手册。

网友B:
如果你手头有可以读写I2C的编程器,可以先用编程器检查,只要读写正常就说明芯片没有问题。I2C器件之间的最大差异就是总线速度,程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总线速度过快造成读写不正常,多加几个nop试试,有的I2C器件的总线速度仅有100K。如果还不能解决,仔细检查程序的时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A:
而且你需要注意的是。24C16器件在一个IIC总线中只能使用1个,因为内部封装IIC地址是一样的,24C16器件的A2、A1、A0引脚不是用来配置为IIC从机地址,而是代表了数据帧地址。
同一IIC总线下,24C01/02可以连接8个,24C04可以连接4个,24C08可以连接2个,24C16只能连接1个器件。

网友A:
这个器件用起来很有意思,早些时候我学习的时候做了一些笔记,自己作的下表
型号        存储容量        页数        写缓冲器容量(页容量)        A2引脚功能        A1引脚功能        A0引脚功能
24C01        1K=128Byte*8        16        8        A2        A1        A0
24C02        2K=256Byte*8        16        16        A2        A1        A0
24C04        4K=512Byte*8        32        16        A2        A1        P8
24C08        8K=1024Byte*8        64        16        A2        P9        P8
24C16        16K=2048Byte*8        128        16        P10        P9        P8
在24C01、02时,A2、A1、A0三个引脚的功能是用于配置从机地址的,000~111可以配置8个地址;
在24C04时,A2、A1的功能也是用于配置为从机地址的,00~11,可以配置4个地址,也就是说在通过配置这两个引脚,同一IIC总线上可以连接4个24C04器件;
而从24C04开始,标注为P8、P9和P10,它通过连接IO口进行控制,是存储数据地址的第9、10、11地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手头有可以读写I2C的编程器,可以先用编程器检查,只要读写正常就说明芯片没有问题。I2C器件之间的最 ...

很感谢您的回答,芯片是好的,但是我用24c16a的代码读写不了24c16c,看了a和c的总线区别,c的允许范围比a的大,所以a都能写,c写不了感觉不是这个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时钟线由高拉低需要的时间长是什么因素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Cxx系列存储类器件有一个使用寿命的问题(即读写次数),为了减少器件的功耗,24Cxx系类芯片的每个器件都 ...

谢谢大神,原来abc有是有这么一个区别。
但是我确实有遇到同样是A的,都是atmel 公司的,就是批号不一样而已,但是就是读写有问题,这个请问是什么原因,能完成读写那款24c16a是很多年前生产的,难道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吗。